设备管理如何降低成本?

楼主(2011-09-27):
设备管理成本降低怎么做。我现在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发点详细的资料来啊

网友A:
说得不清不楚的,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清不楚的,具体点

我要是说清楚了,还用在这求助吗?!

网友B:
设备管理要降低成本,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采购、安装、使用、报废都有一系列的措施。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单一的活动,是正对目前的一项工作来讲的。比如维修中的某一件事情,例如: 更换水泵柱塞备件同一种零件要更换的数量多,就可以分类,经过仪器测量把磨损少的放在一起,当磨损达到基本一致的时候,也不影响压力,就可以把原来换下来的一起换上去使用,这要就节约成本了。太多的例子,慢慢体会好了。

网友:
另外,讨论问题要提出具体问题,尊重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要降低成本,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采购、安装、使用、报废都有一系列的措施。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