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锁装置,请教

楼主(2011-09-27):
这是想的一个联锁保护,当正常运行的时候,只有旋转旋钮开关,才能移动铁板,扳手才能拧螺栓。
第2张图是,旋钮开关关闭,铁板滑动,可以拧开螺栓,并且旋钮开关不能动。
  但是有种情况,箱体打开,再关上,会出现不拧螺钉,也可滑动铁板,然后旋钮开关打开。
请朋友给出建议或更好的方法。

旋钮开关关闭

旋钮开关关闭

旋钮开关运行

旋钮开关运行

工程

工程

网友:
没看懂,还是二维图更清楚。或加上箭头、标志等

网友:
看是看懂其动作了,但是不全明白其用途,为啥要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看动其动作了,但是不全明白其用途,为啥要这么弄.

今年GB3836新规定的   许多矿用产品都要有先断电再开盖,开盖后不能通电的功能

网友A:
那在用整盖.不用分体的盖,在箱内部装两个限位关开,只要一打开盖就断电.如果还担心失效了怎么办.现在外边装一急停.按新标准要求作业,开盖先断电.开完盖后有三重保护,总不会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用整盖.不用分体的盖,在箱内部装两个限位关开,只要一打开盖就断电.如果还担心失效了怎么办.现在外边装一 ...

你的方法用在其他方面肯定很好的,但是我这产品是用在矿上的,所以要求一点要在开盖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在用整盖.不用分体的盖,在箱内部装两个限位关开,只要一打开盖就断电.如果还担心失效了怎么办.现在外边装一 ...

我们最早也是那样做的,干簧管和磁铁。  磁铁放在盖子上,打开就断电。但是这次决定采用断电动作在开盖前。而且尽量不用到电。

网友B:
这图画的怎么这么别扭啊,是想要达到绝对断电后 才能开启或关闭盖子吗?
是空间限制只能做成这样的结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怎么这么别扭啊,是想要达到绝对断电后 才能开启或关闭盖子吗?
是空间限制只能做成这样的结构吗? ...

嗯 要绝对断电    但不是空间限制做成这样,   你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想干什么、怎么想的,都没有看明白!唉,可能是我老了。

网友:
我也看不懂,可能是阅历太浅,我感觉电器自锁,加位置开关,应该可以达到啊,可能说的不太准,没太看懂,呵呵,欢迎大侠拍砖

网友:
不止我对您图纸理解的是否正确,是不是关闭开关花开滑板后松开螺丝然后把盖子连滑板一起拿下去,这样的话我感觉在盖子上做那个滑板不好,不如把开关放在箱子侧面,挡住螺栓的地方就不是滑板了,做成掀盖的

网友:
就是个防护、防错装置,纯机械结构比电气结构保险,毕竟电气不是人,也有出错的时候。至于这个的结构我还木有真看懂,既然是三维图,为什么不剖出来看呢?

网友:
补充一下我上面说的 应该在盖子下面再加个接近开关,一旦盖子拿开,就算护板掰回也是断电的,必须还好盖子,掰回护板才能通电

网友:
唉…… 没看懂,学习一下。

网友:
不懂。。。。。。。。。。。。。。。告诉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要绝对断电    但不是空间限制做成这样,   你有什么好方法么

你好!我们公司也是做煤矿行业的针对新的3836我们公司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否互加QQ互相交流下呢?

网友:
我的QQ是512931766,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
有点过于教条,我认为5楼的最好,很普通的事情弄的很杂,那关是要人干的,关机械无关!

网友:
没看明白旋钮动作 盖子是怎么动作的 又是怎么影响到螺栓的

网友:
真在考虑中,有好想法就告诉你

网友:
始终都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