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兰后生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9-27):
现在的发兰是不是工艺问题啊?待不了多久就锈了,该咋办啊?有没有别的替代办法啊?几十万的设备,别的都很好看,就这一点,太显眼了!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喷漆处理呗,,,,,,,,

楼主:
喷漆的话,尺寸有变化,而且螺纹部分不好处理啊

网友:
发蓝前没有清洗干净,或者使用环境湿度太大。做不锈钢件代替、做铝件代替、喷漆、重新发蓝、磷化、渡络、阳极化任何一种都可以。

网友:
发蓝处理的防锈功能是有限度的,选择表面处理 要根据不同使用环境适当选择

网友:
发兰处理的不好。
发兰产品应在有油的环境使用下使用喔。
可采用楼上说的用不锈钢替代。

网友:
还是用其它材料代替一下吧

网友:
可以考虑用达克罗处理,海洋钻井平台都用这个防腐

网友:
煮黑行不行?提一点建议,还请高手请教

网友(点评):
现在发蓝好像就是指的煮黑

楼主:
不锈钢替代不大现实,达克罗好像附近没大有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