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加工完成后渗碳淬火,丝攻消耗太大!

楼主(2011-09-27):
这个零件在切削加工完成后,需要渗碳、淬火,渗层是0.4-0.6(产品是20Cr材料),问题来了:
M10的孔渗碳、淬火后孔有点变形,螺钉拧不进去(大部分)。我们现在工艺是渗碳后回攻下,但是这样丝攻消耗太大(一般回100个丝攻就没用了)。

请问  我在渗碳、淬火前都用石棉把孔堵上有用吗? 但是这样会不会M10牙没有力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工艺呢?

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丝攻加丝的试试攻

网友:
根据淬火硬度选用一把高硬度丝锥,然后回丝的时候用这种。其实在保证螺纹质量的前提下应该淬火后攻丝,但是这种工艺成本会更高。用石棉把孔堵上碳渗不进去,螺纹强度当然会下降。但至于会不会下降到螺纹失效的程度,需进一步检测。

网友:
一般螺纹表面是不淬火,不渗碳淬火。

楼主:
三楼的见解我觉得有启发;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渗碳时用石棉将M10孔堵上,淬火前石棉再清理干净后淬火,这样硬度也有二十大几度;这样一来渗碳后,表面也不硬,回攻的时候消耗应该也不大,也可能变形的可能性也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