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中蓝线分割为钣金件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1-09-27):
这样的上盖钣金件能做么?求教。边缘都需要往内折弯一定高度,焊接的时候好不影响外观。

网友:
看不懂~你那个蓝色的线~如果是一个盖子四面折边的话~肯定可以做了!~

网友:
盖子可以做,蓝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真看不懂~~~那个蓝线~~~

楼主:
我用的是曲线建模,先将整体尺寸做出来再拆分为各个零件,蓝色的线就是分割线。

楼主:
比如上上面的盖子用钣金可以做成这个样子么?
下面这张是剖视图
类似效果图

网友A:
这种曲面的一般来说都是冲压件,如果用折弯+焊接的方法来做的话,很难保证质量,而且也很难做,这种东西就看量,量大上模具用压力机做,如果量非常少就很难办了,即使做出来手工也是天价。

网友(点评):
这个盖子的尺寸大概是1400×280,想问下,模具费用大概是多少。没这方面经验,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曲面的一般来说都是冲压件,如果用折弯+焊接的方法来做的话,很难保证质量,而且也很难做,这种东西就看 ...

估计不便宜,也得看板厚,这种尺寸规格的算大的了吧,估计得上万吧甚至更多,很简单的模具也得3~5千。可以发个图问问模具厂家

网友:
蓝线也太多了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