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加工专机设计,请教

楼主(2011-09-27):
有一批管件 外径300mm,内径270mm,长4000mm,PE材质。现在要在管身上加工许多长形孔(如图),由于量很大及管件长度的原因不能用普通机床来加工。现在打算设计一个专用的自动化加工设备来加工这些孔,可以自动夹紧,自动进给,和自动切削,请教各位对这个机械的大体结构有什么看法!加工上有问题吗?能实现吗?

网友:
估计套芯会好点.也可以让刀部分移动.

网友:
自动进给看不出来,不知精度怎样

网友:
从搂住的图上看,四把刀具随刀架转动一次加工出一组孔。加工完后,夹紧装置松开,进给机构带动管子移动到下个位置,再加工下一组孔。
但是如果夹紧力和刀具作用力太大,管子势必变形。加工位置前后装上芯防止变形。

网友A:
管材的开孔形状决定了你的“铣削”动作必须有两个方向进刀,这种方式决定了效率较低。我20年前见过国外的类似设备,不过那个管材孔形状就是圆周上均匀“切口”,所以,可用盘状刀直铣,步进送料,动作简单,效率很高。若没猜错的话,你这个管材的用途是井内虑水或田地土壤改良虑水之用,若是的话,建议将孔的形状改进,以便工艺装备简单化。仅供参考。
哦,还有,你的送料方式最好别用滚动,建议采用“抱闸”+步进送。

楼主:
管材的开孔形状决定了你的“铣削”动作必须有两个方向进刀,这种方式决定了效率较低。我20年前见过国外的类似设备,不过那个管材孔形状就是圆周上均匀“切口”,所以,可用盘状刀直铣,步进送料,动作简单,效率很高。若没猜错的话,你这个管材的用途是井内虑水或田地土壤改良虑水之用,若是的话,建议将孔的形状改进,以便工艺装备简单化。仅供参考。+ p5 v2 B1 c- p& L) l
哦,还有,你的送料方式最好别用滚动,建议采用“抱闸”+步进送

猜的很对,这个是垃圾填埋场地下过滤水用的,这个长形孔的方向主要是公司高层的意思。现在还没有定死,如果不合理,可以修改。关键是怎么说服上面。如果改成  那加工上就方便很多,机械结构也可以简化,刀盘转动也不用伺服电机去控制了。这两种开孔方式哪种强度比较好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们这里叫花管,水泥材质的都是圆孔,可以借鉴。 设计应该结合加工工艺,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工艺越简单越好,长槽也免掉,直接钻孔简单很多。从孔的分布上来讲,螺旋分布更合理。

网友:
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机,就可以完全满足要求,南京东方激光可以做此项目。

网友:
感觉上后一种的强度更好,切除的材料更少,并且第一个方案感觉一掰就会断掉。但是具体什么方式是不是还需要考虑到滤过性,很显然第二种对于过水的滤过性比第一种的好,太小的东西也不可能滤过。加工工艺上认为每次仅加工一组孔比较耽误时间,如果能几组孔同事加工,倒是可以用步进的设备每次加工若干个孔,如果管子的长度不是标准长度,需要裁减也可以直接设计到设备上。另外既然是过滤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补芯加工。

网友:
改成圆眼最好,设计直接钻眼,步进控制给料

网友:
      我个人认为,楼主需先说明那些长槽孔是做什么用的?因为PE用铣削的方式毛边很大的,需要专门去毛剌。对刀具的锋利度和转速都有关系,转速低了加工面不光,高了对机头架的整体刚性要求高,机头旋转时的动态加工性能也是问题。高了也发热量大,易烧,对冷却也有要求。而且铣削的进给速度肯定不是非常快,效率不够高。
      如果那些孔只是为了散热,散水,或散气什么的,只要求位置不要求形状的话,就可以改铣削为锯切。用锯片铣刀,就不需要刀头旋转,只要四向下刀即可,控制下刀深度。可用气液增压缸或纯液压驱动。这样送一次料,就锯铣一次孔,效率较原来高,孔内毛剌也少。
     送料就是用气缸夹紧,伺服电机+滚珠丝杆送料,才够高速高效。当然用纯液压或气动也可以,但动作较死,不柔性,不适合多种产品规格。
     刚看到楼主后面的补充,需改孔形状,我的经验是对的,用锯切方式最经济最有效率的,管子使用强度比原方案好,锯切时也不用考虑管子变形。
     我们专做非标的管材加工切割设备。一般都是锯切的。没见过用铣的。

网友(点评):
有见地 可采纳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垃圾填埋场地下的管子,过滤水用的。铣削的话我们做过实验,在低转速的是时候毛边不多可以接受的。你的方案也很好,锯片铣刀效率是要高很多的。

网友:
你这个相当于将工件固定在可以平移的平台上!步进电机控制刀具的进给!嗯!我觉得想法很可行!剩下的就是这几个电机之间的协调了!不过成本不低呀,老兄!

楼主:
我是觉得这管子加工工艺不算复杂,好像这个专机架构过于麻烦了像是为了一个动作就要增加一个机构,算下来成本也不低,我们论坛大侠不少,我主要是来听听,有没有比较简单或者更合理加工方式。因为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只要可以过滤水,看上去不别扭就行。

网友:
如果孔之间的距离要求的不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所说的开口形状是这样的,(见图,两种形式)这种虑水管早在20多年前就已成熟应用。

网友:
         我的建议是;
1;不用长孔,不管是元周方向还是母线方向的。因为会影响刚度
    和强度。(运输和埋入地下时)
2;加工工艺复杂,成本上升。
3;采用圆孔,加工简单。成本也低。强度,刚度亦高。

网友(2018-06-29):
引用 网友A:
管材的开孔形状决定了你的“铣削”动作必须有两个方向进刀,这种方式决定了效率较低。我20年前见过国外的类 ...

赞同

网友(2019-10-11):
没有要求的直接做台冲孔机,效率高,造价低,最多10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