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振动等级!

楼主(2011-09-27):
很多电机上都标注有震动等级V15.。。什么的,请问如何计算设备的振动等级啊,只有知道了设备的振动等级才便于选择电机,如何计算啊?请指教....

网友:
参考一下机械振动吧,这个以前选修课学过,忘了

网友:
等待高手!!!!!!!!!!!!!!!111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 J: M$ x7 P0 @- b8 r我们似乎没看过振动等级那个东西……

网友:
呵呵,学识太浅了,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振动等级这一东东,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01):
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
V15代表的意思应该是振动位移最大不超过0.015mm,不过电机是这样标明振动等级的,应该单指其中转子的振动等级是这样的,如发那科伺服电机常用等级V3、V5、V10等即是这个意思。电机安装之后的振动等级会稍微偏大一点,如果使用振动测试仪器测量的话,可以发现如果原来等级为V10,那么测量出来振动位移有0.02mm也有可能,因为总装之后状态会有一点点改变。另外还有电机振动等级标明是N级之类的,可以参看GB10068标准,其中有具体的规定,如西门子伺服电机一般等级即为N或R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学识太浅了,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振动等级这一东东,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对于新问题,首先看标准,其次看教程。

网友(2012-06-21):
积分太少,发言赚分

网友:
没看过振动等级这个东西

网友:
这里面高手真多~

网友(2012-07-28):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