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键槽拉沟,请教

楼主(2011-09-27):
为粉末冶金齿鼓压制阴模,模具材料Gr2MoV,工件材料为铁基粉末。压制至3000件出现该现象,请高手帮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拉钩不懂,
拉毛的话可能是粉的问题,润滑剂的问题,要么就是密度弄的太高了

网友(2011-12-08):
从照片上看好像只是局部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只是阴模局部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两种情况,一是模具材料本身存在缺陷,当应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损坏,第二个可能就是冲子出现了问题刮到了阴模。如果是连续生产了3000件都没有问题,而后面突然出现问题了,那由粉末引起的可能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