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这个平台,它的筋板怎么布置才是最稳定的?

楼主(2011-09-27):
是这样的,我设计了一个工装卡具,需要用到平台。老板不想花大钱,想自己搞一个平台。我对平台没有接触过,所以,想问问大家。平台尺寸是2920×2720mm;平台四个角上承重大概700Kg左右,平台的一条中心线上对称分布两个承重区域,距离800mm,每个区域大概承重1.2吨左右。请问各位大侠,这种平台用钢板焊接能不能保证它在受力后平面精度在0.2mm内。如果能请问需要多厚的钢板?不知道怎么贴图,不好意思哈。这是之前构想的铸造平台,现在想自己用钢板焊接。只要能保证整个平台的刚度和强度就行。

网友:
你可用40以上钢板,焊接后到龙门刨加工,但整个加工的平面精度很难保证。铸铁平板是人工经过无数次铲刮,才能达到1到2级的。

网友:
还是用铸件的好.用钢板焊接到后来的成本几乎一 样的.而且,铸件的变形系数比钢板的系数小.最后用5米的大水磨床磨削.

网友:
图我是看不清楚滴。
帮你估算下成本:
        现在钢材5200元左右/吨,铸件差不多8000元/吨,焊接费用差不多800元左右/吨,铸件要开模,钢板有余料,看你的重量了,自己估算一下,哪种方法经济。

楼主:
我只能把PDF传上来了。之前考虑大家看图需要扣分,所以就只贴图片。但是图片看不清楚。我的问题是,用钢板焊接成这种平台结构,不知道稳定不稳定。钢板的厚度应该取多少?需不需要开坡口焊接。现在制作的工艺方案是,焊接加工完后退火去应力、大立车车两平面,上坐标镗铣床加工各个孔系。平面度保证3级精度即可。

网友:
其实买个花岗岩的平台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楼主:
还有平台制作完成后,怎么处理地面?

网友A:
3米以内的,不算大,顶上可以铺40厚左右的钢板,底下全部用100以上的国标厚度方通焊底架和加强筋,加强尽量不要用钢板焊接,使用后变形严重。整体人工退火时效,回来再上龙门磨表面。达到0.2还是可以的,最好还是把大多数非接触面避空,只加工接触面,精度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米以内的,不算大,顶上可以铺40厚左右的钢板,底下全部用100以上的国标厚度方通焊底架和加强筋,加强尽量 ...

您说的是方钢管吗?壁厚有没有要求?我们厂内有100×200的方钢管但壁厚只有5个,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用壁厚8以上的

网友(点评):
100X200的好像有10厚以上的

网友(点评):
用国标的

网友:
承重不大啊,只是平面度要求太严格,布置筋板以防止变形为主,可以考虑采取错位井字布置。

楼主:
老师傅说直接用45钢的钢板,做成2920×2720×50规格的平台,不用加强筋,下面加垫铁调平,这样可以吗?我总觉得刚度不够,但又熬不过老师傅。

网友:
我们这里、以前焊接也都有自制的钢板平台,效果不行,但是和铸铁的相比造价有点高,而且铸铁平台不平了你可以重新研再用,整个平台做好后再加工对一般的厂来说就不好办了。

网友:
楼主的设计够复杂的,又是孔又是筋,还有凸台在中间。
筋条应该是加强筋,那些孔做什么用?中间为什么要有4个20高的凸台?(剖面BB似乎与剖面DD有冲突)
侧面8组孔距100*100的M16螺孔是吊装孔吗?

网友(点评):
这些平面上的孔系都有20个高的凸台。目的是为了加工切削量减少,侧面8组孔是用来调整放置上去的零件调整位置用的顶丝安装用的。

网友B:
“老师傅说直接用45钢的钢板,做成2920×2720×50规格的平台,不用加强筋,下面加垫铁调平,这样可以吗?我总觉得刚度不够。”
先别讲刚度。
请告诉,不用那么些孔和凸台,一块平板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B:
至于刚度,与支点当然密切相关。
制作的这块板使用时的支撑情况如何,楼主能够说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刚度,与支点当然密切相关。
制作的这块板使用时的支撑情况如何,楼主能够说清楚吗。

分布在平台四个顶点的四组孔系,其每个平面上要承载大概700Kg的重量。中间的相距较近的两组孔系每组需要承载大概1.2吨的重量。由于是焊接装配,需要吊装夹紧后才能焊接,现在方案只是一块钢板、所以该平台要有一定的防震动导致平台变形引起工作平面扭曲而影响精度问题。请大侠您指教,这种只有一块钢板的平台刚度够不够?平台要保证在受力后0.2范围的平面度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说直接用45钢的钢板,做成2920×2720×50规格的平台,不用加强筋,下面加垫铁调平,这样可以吗?我 ...

孔系是用来定位其它胎具部件,平台只是这个胎具的一部分。不用这些孔系不能正确定位及夹紧需要焊接的零件及其它胎具部件的安装。

网友:
0.2mm的要求不是很高,可以考虑焊接结构。建议做双层钢板,钢板平面的加工要注意去应力处理。

网友:
大致有点明白了。再请告知,这块平板在使用时是固定放在那里不动,还是要移动和翻转?

网友(点评):
是固定不动的

网友:
再问一点。所有需要焊接的零件固定在这块平板上,调整位置后,是否相互搭靠牢固?焊接时是否需要这块平板来承受焊接应力?

网友(点评):
所有零件都是角接焊,这个平台需要承受焊接应力。总共有四道焊缝,双边焊,对称布置。

网友:
所说的情况基本了解。
按我的看法,你那里的老师傅没有说错。这样的东西,应该可以就用厚钢板直接做出来,再用点方法找平,增加刚度,代价小,效果还要好很多。

网友:
首先,全都承重不过4吨左右,对于这样一块大约2米*3米的台面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就算只有在四个角有支点,那4个700公斤的负载,让钢板产生的形变也可以忽略。
中间的两个1.2吨负载,可以设定按你所制作的凸台宽度300毫米和老师傅建议的钢板50毫米,简化为两端有支点,支点距离3000毫米,在中间间距800毫米的两点各有1200公斤负荷的的一根简支梁。
先计算一下这根简支梁的变形如何?

网友(点评):
谢谢害怕伏莅大侠的建议。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最好不过。各个地方有载荷,在那个地方加支点斜铁调平。

网友(点评):
不屑于简单问题,也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感谢太早了些,其实大可不必。

网友:
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要做4~5个平台,和你的这个外型上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基本都是用上下30T的Q235B钢板,中间用14#槽钢,下面的筋板,基本上都是对称分布,槽钢背对背,脸对脸放置,在中间主要承重地方再加些底角(也是30T),先把下面的槽钢组好,再行焊接,而且反正都要焊接,然后再把较好的面板放在平台上,把组好的框架焊接在面板上,这样可以吧焊接变形量控制到最小,最后在焊接下面的地角,只要面板平整,焊接完后的平面度基本上都在1MM左右(像你这么大的平台),然后拉出去退火,回来后用液压顶较平,基本上没有变形超过2mm的,现在我们正在做4500*1600的平台,毛配件变形量也超不过2~3MM。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得,建议你们老板找泥瓦工用钢筋水泥砌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