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零件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1-09-27):
请问:

支架

支架

图片中的零件名称是?有标准件可买还是要订做?
谢谢!

网友:
同步带轮安装座?可以调整带轮位置,没有这样的标准件

外面和里面两个槽形钣金件,里面的以最下面的轴为支点转动,上面那个是带轮的轴,再上面那个固定横向摆动,最上面那个由螺栓调整转动,这样就能调整同步带合适的松紧,可能是这样

网友:
螺母可以调节  带子的张紧度 。

应该询问一下、设备生产商那里该有结果把。

感觉结构不是很难。

自己有简单的设备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加工难度不大吧。。不过好像不是标准件吧!!应该是配合设备生产的吧~

网友:
不是标准件,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如果只是自己想搞一两个成本也没多少,整一副折弯模具,展开尺寸线割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一个可调节装置,可以自己做!

网友:
如果在公司内有万能铣,普通钻床,找个熟练钳工就可以加工;如果要批量生产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不对, 从照片看轮轴端没有固定,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楼主来张俯视图。

网友:
带轮张紧用的。。。。。。。。。。。。。

网友:
这张紧装置还算蛮好看的

网友:
固定支架,带张紧装置的同步带轮固定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