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型号轴承滚动体个数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1-09-27):
我经常遇到供应商供应的NSK的MU2240轴承,一会是15个滚动体,一会又是20个滚动体。滚动体个数在轴承型号中怎样表示?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有点像Q235,只要保证达到确定的力学性能就行了,不用管它的组织成分

滚动体个数似乎在标准中没有代号,因为它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我们只需要这个轴承多大,能达到什么负荷,寿命多长,什么精度等等,滚动体的个数是轴承厂家为了达到这些要求而确定的,当然在企业内部中它有代号

不同轴承企业相同型号的轴承用不同数量的滚动体是正常的,各个企业的材料标准都不相同,但也差不了多少,因为计算公式是一样的,但同一个企业有不同的个数就比较难理解了,这对组织生产和零件等有影响,既然有不同的个数,那肯定这两个轴承是不一样的,尽管主要部分相同,但还有其他一些附属东西不同,比如保持架等,或者二者的负荷能力是不同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俺不懂而已,哈

网友:
正厂货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每个轴承都有标准的参考重量,在样本上可以查得。

楼主:
是否有前或后缀表示轴承滚动体个数?如NU2244

网友:
不能吧,不同产地的假货吧,哈哈哈

网友(2011-11-14):
楼主的型号应该打错了吧!?正确应该是NSK/NU2240EM
这个型号NSK标准供货应该只有这种加强型铜保的产品,所以NSK这个型号的产品应该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如果有,那一定有一个或两个都是假的;
圆柱滚子类轴承,同一品牌,同一基本型号,但后缀不同的轴承,存在外形尺寸一样,但内部滚子大小以及数量不同的情况;如NSK/NU312W和 NSK/NU312EM,不信可以买两个实物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