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清洗剂可以除锈和去除油污?

楼主(2011-09-27):
我们自己没有酸洗和碱洗设备,但是一些磁性材料在退火前需要很好的去除表面的油污以及表面的锈迹,今天去一个修车的地方看他们用化油器清洗剂就可以除锈(起码表面看起来亮了),不知道这种清洗剂的去油脂效果如果,我的问题是:在没有清洗池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下现成的那种桶装的喷雾的清洗剂可以除锈和去油脂?

网友A:
其实我还真是不知道呢,汽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塑料筒买一些除油济回去,锈斑可以用砂布砂一下

网友B:
用草酸,刷一遍,油锈都没了

网友(点评):
我也正是用草酸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

网友:
应该有。今天在图书馆刚好看到一本介绍表面工程的书,里边有各种除锈去油的配方,可惜没带回来

网友C:
用草酸,轻微的用柴油或者煤油吧,应该也能清洗的。

网友:
呵呵!又学习了一样知识!

网友:
建议试一下                WD40

网友(点评):
这个好用,我们除锈都用这个

网友(点评):
对,我也用过。

网友(点评):
防锈、解锈、润滑、清洁

网友:
锈斑要用砂纸去除
一般的油污用煤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草酸,轻微的用柴油或者煤油吧,应该也能清洗的。

请问草酸怎么能够买到?是买粉末自己兑,还是浓酸自己稀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草酸,刷一遍,油锈都没了

请问草酸怎么能够买到?是买粉末自己兑,还是浓酸自己稀释?

网友(点评):
机械商店就有吧 !通常草酸以二水合物(H2C2O4·2H2O)的形式存在。 500g的草酸大概加到一升水里面就可以了,记得带上手套。有毒,注意

网友:
去油的较多,去锈的多半用酸了。

网友D:
有一种名字叫“金属洗净剂”的形如洗衣粉,也像洗衣粉那样的袋装,一般在化工原料店销售,价格也很便宜。我们常用来为机床“脱黄袍”,效果很好,使用也很简单,视用量多少,用热水冲调。

网友(点评):
我也常用这个,是天津出的

网友(点评):
用过除不锈钢焊接烧痕,效果不是太理想!请大侠指教。

网友:
量的多少可以自己搭配

网友E:
丙酮什么脏东西都可以搞定 !!!!!!!!!

网友(点评):
丙酮我主要用来除PVC,亚克力上的脏污的!除锈没听说谁用过的

网友:
我也看见我们公司自己也配这个,除锈用那种液体用刷子一刷,锈就没了,但没注意是什么材料兑的

网友:
哈哈!学到了新知识,赶紧去尝试一下。

网友:
稀料,应该也行的,。。。。。。。。。。。。。

网友:
线切割快丝切下来那块黑得怎么洗掉呢

网友F:
用煤油,我们着线切割后,表面厚厚的线切割油都是用煤油清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名字叫“金属洗净剂”的形如洗衣粉,也像洗衣粉那样的袋装,一般在化工原料店销售,价格也很便宜。我 ...

除焊熏的烟渍,纯洗的效果不好,最好用细砂布擦除,如表面有较高的粗糙要求,可用水磨砂纸加清洗剂擦洗。

网友:
用磷化液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给你们介绍个最绝的  氰化钾兑大量水  什么油啊锈啊  全搞定! 但是剧毒,一般人还搞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丙酮什么脏东西都可以搞定 !!!!!!!!!

听说丙酮是造毒品的原料,属于管制工业品,很难弄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说丙酮是造毒品的原料,属于管制工业品,很难弄到的吧?

化学用品商店有卖。能够买到。

网友:
用超声波清理机,清洗介质可用乳化液,去油污,短期防锈。

网友:
我们去锈 都是用裁油清洗  然后打上防绣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还真是不知道呢,汽油不知道行不行

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草酸,刷一遍,油锈都没了

草酸啊,,用这种弱酸行吗,如果处理轻微的氧化还可以,如果氧化严重点就得浪费点时间多清洗会,,应该不是最好的选择吧.........如果楼主用草酸的话,再用玩后最好再用酒精清洗下...我们以前用过稀释的草酸做过铜金属表面的轻微氧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草酸怎么能够买到?是买粉末自己兑,还是浓酸自己稀释?

草酸应该很好买到吧,是大瓶的粉末,自己兑就可以了,,,视氧化情况而定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煤油,我们着线切割后,表面厚厚的线切割油都是用煤油清洗的

用没有洗不掉,我看到别人切下来的活都是金属颜色,我的怎么黑不拉几的?小弟是新手,没干过加工

网友(2013-03-14):
我们公司一般都是用的煤油,之前也有过尝试用一些配料配比,但实际效果不好。另外,草酸的使用除非是大面积地有生锈,不然还是不可取,可能会对铸件表面有影响。只是把我们公司所用的及一些效果告知,以供参考。

网友(2018-06-08):
目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