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铰孔圆度不好,调整了铰削转速粗糙度又不行!

楼主(2011-09-27):
材料为40Cr的万向节(调质后硬度为25HRC),孔径为15公差为+0.018,选用的铰刀为直刃硬质合金铰刀、

工艺为 打中心孔、钻13.5底孔、扩14.5底孔、切环槽、铰孔。

采用的切削油为国产的9010切削液。
在加工中出现以下问题:

铰孔圆度不好  0.03MM左右。 调整了铰削转速后该问题得到了解决(原转速为300,调整后位1400)圆度为0.005
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铰孔的粗糙度要不得了。

网友:
你的工艺没有错,但你2次扩孔(14.5MM)的尺寸不适合铰孔。
把孔加工到14.85-14.95MM应该没有问题。
铰孔的转速需要出光泽度的需要选择高转和低转。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加工余量应该没什么问题

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 只要不加工环槽,1400转铰出来的孔就没什么问题,圆度在0.008左右
只要加工了环槽在铰孔就会出现粗糙度差的现象

网友(点评):
15的孔铰削余量应该放在0.2-0.3

网友(点评):
余量多了,铁屑子就多了,可能会影响表面粗糙度

网友:
那应该铰刀受到环形槽的阻力发出颤抖导致的
如果先铰孔呢?在切曹

楼主:
不行啊 先铰在切槽的话毛刺问题不好解决啊

楼主:
前面那种方式铰的孔测的粗糙度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0.4左右 要求1.6
但是实际目测估计只有3.2

现在我的考虑是换用螺旋槽的硬质合金铰刀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
看看是不是槽刀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槽刀的问题哦 槽刀也不怎么好检查

粗糙度度不好的表相感觉是粘刀(切槽后在铰)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

换了把铰刀  柄部为14的直柄硬质合金铰刀+大一号的弹簧刀柄装夹

S1400 F20 工进下去工进回来

铰出来 尺寸、圆度、粗糙度都没问题

但是做另一个尺寸相同,形状有点差异的工件时有出现原来的问题了

郁闷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床的主轴刚性不够哦

网友:
我用铰刀从来没遇到过加工出来圆度0.03的,不知道和你装夹有没有关系。但是粗糙度一般和出屑、进给量、转速、皂化液浓度有关,不知道你床子有没有内冷?铰余量是偏大了些,S1400 F20也不太合适,就算硬质合金的刀具加工这种调质钢转速也太快了。换我的话,我会用S800-600 F80-30试试,另外还会尝试一下工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

换了把铰刀  柄部为14的直柄硬质合金铰刀+大一号的弹簧刀柄装夹

现在有那种铣铰刀,找把试一下,根据你说的应该是铰刀前进时有影响,铰刀的切削性能不佳,用铣铰刀能矫正孔的偏差。
你这个切削参数实在搞不懂,转速太快,进给太慢。

网友(2011-12-14):
粗糙度一般和出屑、进给量、转速、皂化液浓度有关,不知道你床子有没有内冷?

网友:
F20,S1400,你是在磨刀啊,你的铰刀应该是四个或六个刃的吧,每齿进给才0.002-0.003mm.

网友(2012-03-21):
在铰孔加工过程中,经常出现孔径超差、内孔表面粗糙度值高等诸多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

    孔径增大,误差大 铰刀外径尺寸设计值偏大或铰刀刃口有毛刺;切削速度过高;进给量不当或加工余量过大;铰刀主偏角过大;铰刀弯曲;铰刀刃口上粘附着切屑瘤;刃磨时铰刀刃口摆差超差;切削液选择不合适;安装铰刀时锥柄表面油污未擦干净或锥面有磕碰伤;锥柄的扁尾偏位装入机床主轴后锥柄圆锥干涉;主轴弯曲或主轴轴承过松或损坏;铰刀浮动不灵活;与工件不同轴;手铰孔时两手用力不均匀,使铰刀左右晃动。
    孔径缩小 铰刀外径尺寸设计值偏小;切削速度过低;进给量过大;铰刀主偏角过小;切削液选择不合适;刃磨时铰刀磨损部分未磨掉,弹性恢复使孔径缩小;铰钢件时,余量太大或铰刀不锋利,易产生弹性恢复,使孔径缩小;内孔不圆,孔径不合格。
铰出的内孔不圆 铰刀过长,刚性不足,铰削时产生振动;铰刀主偏角过小;铰刀刃带窄;铰孔余量偏;内孔表面有缺口、交叉孔;孔表面有砂眼、气孔;主轴轴承松动,无导向套,或铰刀与导向套配合间隙过大;由于薄壁工件装夹过紧,卸下后工件变形。
孔的内表面有明显的棱面 铰孔余量过大;铰刀切削部分后角过大;铰刀刃带过宽;工件表面有气孔、砂眼;主轴摆差过大。
内孔表面粗糙度值高 切削速度过高;切削液选择不合适;铰刀主偏角过大,铰刀刃口不在同一圆周上;铰孔余量太大;铰孔余量不均匀或太小,局部表面未铰到;铰刀切削部分摆差超差、刃口不锋利,表面粗糙;铰刀刃带过宽;铰孔时排屑不畅;铰刀过度磨损;铰刀碰伤,刃口留有毛刺或崩刃;刃口有积屑瘤;由于材料关系,不适用于零度前角或负前角铰刀。
铰刀的使用寿命低 铰刀材料不合适;铰刀在刃磨时烧伤;切削液选择不合适,切削液未能顺利地流动切削处;铰刀刃磨后表面粗糙度值太高。
    铰出的孔位置精度超差 导向套磨损;导向套底端距工件太远;导向套长度短、精度差;主轴轴承松动。
铰刀刀齿崩刃 铰孔余量过大;工件材料硬度过高;切削刃摆差过大,切削负荷不均匀;铰刀主偏角太小,使切削宽度增大;铰深孔或盲孔时,切屑太多,又未及时清除;刃磨时刀齿已磨裂。
    铰刀柄部折断 铰孔余量过大;铰锥孔时,粗精铰削余量分配及切削用量选择不合适;铰刀刀齿容屑空间小,切屑堵塞。
铰孔后孔的中心线不直 铰孔前的钻孔偏斜,特别是孔径较小时,由于铰刀刚性较差,不能纠正原有的弯曲度;铰刀主偏角过大;导向不良,使铰刀在铰削中易偏离方向;切削部分倒锥过大;铰刀在断续孔中部间隙处位移;手铰孔时,在一个方向上用力过大,迫使铰刀向一端偏斜,破坏了铰孔的垂直度。

解决措施

孔径增大,误差大 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小铰刀外径;降低切削速度;适当调整进给量或减少加工余量;适当减小主偏角;校直或报废弯曲的不能用的铰刀;用油石仔细修整到合格;控制摆差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冷却性能较好的切削液;安装铰刀前必须将铰刀锥柄及机床主轴锥孔内部油污擦净,锥面有磕碰处用油石修光;修磨铰刀扁尾;调整或更换主轴轴承;重新调整浮动卡头,并调整同轴度;注意正确操作。
    孔径缩小 更换铰刀外径尺寸;适当提高切削速度;适当降低进给量;适当增大主偏角;选择润滑性能好的油性切削液;定期互换铰刀,正确刃磨铰刀切削部分;设计铰刀尺寸时,应考虑上述因素,或根据实际情况取值;作试验性切削,取合适余量,将铰刀磨锋利。
铰出的内孔不圆 刚性不足的铰刀可采用不等分齿距的铰刀,铰刀的安装应采用刚性联接,增大主偏角;选用合格铰刀,控制预加工工序的孔位置公差;采用不等齿距铰刀,采用较长、较精密的导向套;选用合格毛坯;采用等齿距铰刀铰削较精密的孔时,应对机床主轴间隙进行调整,导向套的配合间隙应要求较高;采用恰当的夹紧方法,减小夹紧力。
孔的内表面有明显的棱面 减小铰孔余量;减小切削部分后角;修磨刃带宽度;选择合格毛坯;调整机床主轴。
内孔表面粗糙度值高 降低切削速度;根据加工材料选择切削液;适当减小主偏角,正确刃磨铰刀刃口;适当减小铰孔余量;提高铰孔前底孔位置精度与质量或增加铰孔余量;选用合格铰刀;修磨刃带宽度;根据具体情况减少铰刀齿数,加大容屑槽空间或采用带刃倾角的铰刀,使排屑顺利;定期更换铰刀,刃磨时把磨削区磨去;铰刀在刃磨、使用及运输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避免碰伤;对已碰伤的铰刀,应用特细的油石将碰伤的铰刀修好,或更换铰刀;用油石修整到合格,采用前角5°~10°的铰刀。
铰刀的使用寿命低 根据加工材料选择铰刀材料,可采用硬质合金铰刀或涂层铰刀;严格控制刃磨切削用量,避免烧伤;经常根据加工材料正确选择切削液;经常清除切屑槽内的切屑,用足够压力的切削液,经过精磨或研磨达到要求。
    铰出的孔位置精度超差 定期更换导向套;加长导向套,提高导向套与铰刀间隙的配合精度;及时维修机床、调整主轴轴承间隙。
铰刀刀齿崩刃 修改预加工的孔径尺寸;降低材料硬度或改用负前角铰刀或硬质合金铰刀;控制摆差在合格范围内;加大主偏角;注意及时清除切屑或采用带刃倾角铰刀;注意刃磨质量。
铰刀柄部折断 修改预加工的孔径尺寸;修改余量分配,合理选择切削用量;减少铰刀齿数,加大容屑空间或将刀齿间隙磨去一齿。
铰孔后的孔中心线不直 增加扩孔或镗孔工序校正孔;减小主偏角;调整合适的铰刀;调换有导向部分或加长切削部分的铰刀;注意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