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 用SW这怎么画了展开呀

楼主(2011-09-27):
用SW这怎么画了展开呀    90度弯头

网友:
分成一段一段的,不过那就不是滑的面了

网友:
画个圆,画个弧,扫描

网友:
这不是三维图么,你说什么?咋不懂你说的?

网友:
要用钣金模块画,才能展开
有做钣金的,可以给讲讲。俺没怎么接触过。

网友:
直管6等分,对调相接,就可以搞定,不过,不那么圆滑,要圆滑的话只有标准件

网友:
没法展开,钣金好像不能画

网友:
我发的帖子“等径直角弯头的画法和展开放样”里面有具体的做法的,只不过能放样就不能像你那样的光滑面了。

网友:
先画个直管,再用弯曲命令弯曲90度

网友(点评):
这样可以展开么?

网友: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那样光滑的弯头  在现实中是不能展开的
如果用一张或几张钢板弯曲成形的话  要经过“延展”
所以你那个在软件中也不能展开  可以看看帮助中 什么零件可以展开

补充内容 (2011-9-29 22:18):
人家说的不一定对   你再问问人家  其实应该是mengfan说的每一节都是一段直管才行

网友(点评):
人家说proe 很容易展开呢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不一定对 一定不对 应该像mengfan说的 好几节 直管 拼接的 才行

网友:
好象板金模块里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你就啊,就是你用钣金做那么件,怎么可能用一块板就做成那样的呢,展不了一个平面呀,需要分成几段的,要不那个就不是钣金件。

网友B:
你就想啊,就是你用钣金做那个件,怎么可能用一块板就做成那样的呢,展不了一个平面呀,需要分成几段的,要不那个就不是钣金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想啊,就是你用钣金做那个件,怎么可能用一块板就做成那样的呢,展不了一个平面呀,需要分成几段的,要 ...

是这样的、、、、、、、、、、、、、、、、、、

网友:
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