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与每个连杆颈对应两个平衡块的曲轴相比,每个连杆颈对应一个平衡块的曲轴的优点

楼主(2011-09-27):
请教:与每个连杆颈对应两个平衡块的曲轴相比,每个连杆颈对应一个平衡块的曲轴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A:
两个平衡块的重量必需和偏心轴和连杆及活塞的重量做搭配的,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平衡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平衡块的重量必需和偏心轴和连杆及活塞的重量做搭配的,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平衡标准。

我想问的是,一个连杆颈只有一个平衡块的结构的优点是什么,我总觉得这种结构没有一个连杆颈有两个平衡块的结构好。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是很懂!

网友:
两个的要好,没有产生将轴折弯的附加扭矩

楼主(2012-01-31):
自顶一下,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