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刺位置释疑

楼主(2011-09-27):
有人问我数控冲床冲孔毛刺在产品的下部,废料的上部,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因为有上模和下模,对板材的切削面不一样,所以毛刺在产品的下部、废料的上部。

网友:
我们这边的数控冲床,现在由于模具的磨损,出现上边件上有毛刺,他们冲完之后都是在打磨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由于模具经常使用,出现模具磨损,冲出来的件出现毛刺。

网友:
学习了,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谢谢大侠们的分享

网友:
去书上找找关于板材剪切加工的过程你就知道了,

网友:
冲床的磨具磨损很快,要经常检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