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模具水路的疑问

楼主(2011-09-27):
诸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关于模具水路的问题。
希望得到解答。

今天遇到一注塑模具。 模具温度过高。经判断为模具水路循环不良。
使用压缩空气清理模具水路。 发现水路进出口有方向性。

调整水路进出口。 水路循环状况改善。模具温度恢复正常。
推断水路中有单向阀。

虽然问题解决了。 但是对于水路中添加单向阀的作用不理解。

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A:
模具冷却水道中加单向阀确实以前我没有见过,这个问题有待等高手的解析,但是他却对我有了一定的启发,对于比较大的塑件,尤其是不均匀厚度的产品,可以试着考虑这个方法的,但愿以后能亲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冷却水道中加单向阀确实以前我没有见过,这个问题有待等高手的解析,但是他却对我有了一定的启发,对于 ...

谢谢您关注。期待有大侠解决。

网友B(2011-12-02):
一般在模具设计的过程中对冷却系统的设计时,对冷却水路的进出口都有明确的标示的。通常进水处为IN,出口为OUT.不标示进出口而安置单向阀的很少见,但是,有可能对于某些结构复杂的模具,在设计冷却水路时由于加工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会有进出水路交叉混杂的现象,为保证冷却水的正常循环,可能会在某个地方设置单向阀,以保证水循环的进行!没有看见你的具体图纸,只可以这样推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模具设计的过程中对冷却系统的设计时,对冷却水路的进出口都有明确的标示的。通常进水处为IN,出口为 ...

恩 大体上了解了。 以后有不清楚的再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