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7):
今天提两个问题请各位老大给与帮助!谢谢
1柴油机油和汽油机油有何区别?
2怎么样区分机油里面漏入柴油?

网友:
1.柴油机油和汽油机油同标号粘度不同,柴机油粘度较高与汽机油
2.机油里面漏入柴油会改变机油的黏度,柴油比重较机油比重轻,会有分层现象。

网友:
除了粘度和比重之外    还有别的地方么?

楼主:
油里面的添加剂不同啊  柴油含酸汽油含锌 因此添加剂不同 谢谢!!1

网友(2014-01-07):
柴油机的油底壳油面增高,除了进水就是漏进去柴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