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程序运行时冷却液不执行怎么办?

楼主(2011-09-27):
我用的是MJ——460型号的数控机床,不执行程序单独手动打开冷却液可以,打在自动挡上不执行程序冷却液也可以打开,但是执行程序时冷却液就打不开,并且在程序中写入冷却液打开命令也不行,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好,在系统设置里有个选项 要选中为自动切屑液开,这样你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在系统设置里有个选项 要选中为自动切屑液开,这样你去试试!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

楼主:
刚才是我弄错了,回复的是上一个为题

楼主:
怎么设置?我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