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粗糙度检测,请教

楼主(2011-09-27):
请问一下,我们的机加工艺上的螺纹孔粗糙度为Ra6.3,  规定使用粗糙度对比块检测,但是粗糙度对比块上面没有攻丝的粗糙度对比啊。

除了目测,有没有别的检测方法?    我感觉目测其实什么也检测不出来。

感谢指教!

网友A:
粗糙度仪.你看可以检测不.理论上讲有标准快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行的话好好培训下

网友:
和看零部件的粗糙度是一样的,你去看表面粗糙度的书籍里面都有较你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糙度仪.你看可以检测不.理论上讲有标准快基本没什么问题.不行的话好好培训下

粗糙度仪不可以检测螺纹粗糙度!

标准块是说粗糙度对比块吗?上面没有攻丝的那项!!

网友:
中国人应该很聪明的呀,怎么在这里问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