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的检测精度,请教

楼主(2011-09-27):
请问一下,我们现场使用的数显卡尺我手上的清单写的是“0-150mm,0.02mm“,但是显示的最小数字却可以是0.01mm。
请教一下:到底此数显卡尺的检测精度是0.02mm还是0.01mm?

网友:
数显卡尺虽然读数比较直观,但用了一段时间后,显示值都不是很准确,
还是用机械刻度的好

楼主:
这个问题我比较清楚。普通游标卡尺的刚性较好。量出的尺寸比较稳定。数显卡尺则受人操作影响较大。

但是工艺上规定的有数显卡尺。郁闷!

网友:
数显卡尺真的没有想象中准确,
还是机械的比较好用。

楼主:
但是数显卡尺的精度问题,哪位给个答案啊!!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啊,等待中。。。。。。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如果你的卡尺是合格品,那么精度应该是不大于0.02,和分辨率无关,有可能你点正实际精度是0.01也说不定指标是0.02

网友:
l楼主的卡尺精度是0.02mm

网友:
测量精度是0.02但是测量误差就不好说了,我用过三丰尺,测量精度0.01测量误差基本在0.01以内,所以实际尺寸还要在工作中校验

网友(点评):
三丰的我也在用。 比较靠谱。。国产的不行 。。要差好几丝的

网友:
拿一个精确刀0.01的标准块校一下不就清楚啦

网友:
楼主的数显卡尺,精度应该是0.01.

网友:
0.001吧,英爱是这个吧

网友:
大侠说的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我认为分辨率是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