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不知如何画

楼主(2011-09-27):
有谁可以用solidwork画出此图 画出此图说说步骤哦   我万分感谢

网友A:
方法一。90°弯头单独拉伸,然后四边倒圆,然后在两头旋转出,最后抽壳
方法二,画好轮廓与路径,放样成型(比较难操作)

网友:
我会用UG画。。。

网友:
solidwork基本的造型方法就可以实现,没有曲面,比较好做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90°弯头单独拉伸,然后四边倒圆,然后在两头旋转出,最后抽壳
方法二,画好轮廓与路径,放样成型 ...

先谢谢了   方法一好像不太可行吧    我未试过   我先试试看
               方法二我倒是试过  可是就是画得不太像    今天再上到这里一看    突然觉误 原来图看错了   等下改了再试试。非常感谢谢你的帮助 和其他朋友的见解 谢谢

网友:
等会有时间就画给你,你可以看里面的步逐

网友B:
花了点时间画了下,不知道是否符合你要求后面压缩的是SW2010的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了点时间画了下,不知道是否符合你要求后面压缩的是SW2010的源文件

谢谢关注  好像画的如图中不太像   小短圆哪里用旋转  不知是否用对  就是看到一条边在那呢  高手来看看  是不是本来图就有问题   还是小弟道行不了得     等待高手路过此地    解决此难道  谢谢了

网友(点评):
那个只是我画图的轮廓,实际上事没有边的,哪里是光滑连接的。

网友C:
XY轴分别画出剖面轮廓,然后通过旋转形成实体,在两实体交线上来个圆角,抽壳就OK了。今天附件上传达上限了,改天上图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XY轴分别画出剖面轮廓,然后通过旋转形成实体,在两实体交线上来个圆角,抽壳就OK了。今天附件上传达上限了 ...

等待你的实体发上来!谢谢了

网友:
抽壳只对均匀厚度的零件才行,图中的零件明显有好几个部位的厚度是不同的,单独抽壳肯定是不行的,我知道的比较笨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一步一步的旋转,期待高手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D:
此图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画此图的依据是剖面图。

网友:
都是高手啊  赚下威望  还差两分

网友:
此图的成型方法有三:
1.旋转曲面,互剪,圆角,加厚;
2.旋转实体,圆角,抽壳;
3.按给定的截面草图旋转,切除相贯部分,圆角。
三种方法中系第一种为最佳。不管那一种方法,草图是根本,草图画的不合理,即使能成型也无法圆角。

网友:
高手很多啊,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图看似简单,其实不然。画此图的依据是剖面图。

说实话,这个图的信息不全,很多的细节都没有表达出啦,可能不同的人理解的不一样,画出来的效果也很多,不过13楼的大部分正确了,但是估计里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推敲的地方,我早上画过了,有好几种结果,都可以达到楼主给出的工程图,主要是楼主的尺寸38,不知道标注到那里是个上面意思,这个明显不符合工程图的标注规范,还有那几个突起波浪形的地方,标注尺寸根本不规范,你直接标注圆弧中心到中心线的距离那不是一目了然。此外,这种外形不是很规范的零件,最好是出个轴测视图!!以免引起误解,或者加工人员老是打电话询问,要是你在我们公司,估计图纸肯定过不了老大,而且加工的时候,加工人员,或者开模(如果是金属件,用消失模铸造;塑料件,用中空吹塑做),人家肯定要问你,这个零件是怎么样的。或者直接叫你发3D图,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zmq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他没给粗细节,理解可以有多种。但38这尺寸是有意义的。整个图可以分成三部分: 1.是圆柱40;2.是圆柱52;3.是圆柱40和园柱50的连接部分,这个尺寸就是圆柱50与连接部分的交界线。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眼高手低了,两个圆筒的直径不一样,角接处只有这两个视图看不出来是怎样连接的,俺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都是高手!!!

楼主:
谢谢了   不能一一回复  感谢谢   个个都觉得图纸不全   那图纸肯定有问题了   在网上找来的图纸  现在不知是哪位兄台画的了!   原来是有问题的图啊!   那是画不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