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机构让工件能够左右平移的

楼主(2011-09-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5OTEwNTcy.html
大家请看看这个视频,我看了许久,还是想不出其中工件左右平移是通过什么机构来实现的,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应该有伺服系统控制那些管作左右移动

网友:
看不出来,帮楼主贴一下视频:

网友:
只能看出是传动辊的位移形成。

网友:
搞不懂!!!!!!!!!!!!!!!!1

网友A:
     看上去是一条辊式输送带,输送带整体旋转带动辊自转,中间为辊上的套管,靠下面的伺服机构或凸轮组完成固定的动作,把中间套管移位,来改变产品位置,其实几个动作是固定的,就是一分四列。辊上套管在输送带出来接产品时,是经过导向的,保证每次都在中间。
不知道推断对不对?欢迎讨论。

网友:
我觉得不一定都用机构去实现吧,我觉得可否这样。包装袋在运动的时候,我可以从侧面吹气,包装袋在气流作用下会偏移,只要保证下面的辊子可以侧向滑动即可。至于偏移的方向,我可以在两侧放置气源,通过传感器感应包裹的位置,控制喷气。控制部分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我跟你的想法一致

网友(点评):
用气源吹动,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轻的产品也许吹得动,可是类似饮料或者其他较重的东西应该吹不动吧。

网友:
七楼的推断是正确的,以前做过这种的一分二,也见过不少这种输送机。

网友B:
中间是双面导轨,上面一层有执行机构搬道,控制该哪一排分向。下面是全部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一条辊式输送带,输送带整体旋转带动辊自转,中间为辊上的套管,靠下面的伺服机构或凸轮组完成 ...

大侠,谢谢您的讨论。仔细看看,中间还真的有一个像套筒的东西可以滑动,我想采用凸轮驱动套筒应该不可能吧。用伺服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呢?

网友(点评):
用凸轮机构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动作固定,就是几个分向。里面具体的结构断刀大侠已讲过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对于执行动作如何实现动作的确想象不出,现在我在请教断刀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是双面导轨,上面一层有执行机构搬道,控制该哪一排分向。下面是全部回中的。

大侠,您好,我没见过双面导轨,能否解释一下呢?谢谢

网友:
不可能是双面导轨,要是的话怎么能够想左就左想右就右

网友:
这是拨轨式输送通道,下面有导向拨轨装置。烟厂用的很多。有气动的和电机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