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25立车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7):
将百分表吸在横梁上,将百分表侧头放在立刀架滑座上。使用手轮进给尺寸后,使用快速将刀架垂直移动。百分表刻度会动5丝。加工出来的零件也是进给尺寸加百分表上动的尺寸。百分表刻度只是在立刀架来回快速移动,一个来回才出现百分表刻度动的现象。百分表刻度动之后再快速移动,百分表刻度不变。车外圆和车内孔时百分表刻度都是朝进刀方向动。例如车外圆加工出来的尺寸就是手轮进给尺寸加百分表动的尺寸,内孔也是一样。

立刀架走刀箱里没有电磁铁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的?

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没看太明白,最好说出是  车外圆时径向进刀还是轴向进刀  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径向进刀出问题的话可以
检测:1、 X轴丝杠是否窜动?
         2、横梁滑板镶条是否磨损严重?
         3、普通立车检测  旋转滑座与横梁滑板 的把合螺钉是否松动?

如果不行再说。

如果是轴向进刀出问题的话
检测:1、 Z轴丝杠是否窜动?

网友(2012-02-04):
湖北欧安电气主要业务之一是机床机电大修改造,希望长期为您服务。厉先生13617108137  Q47042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