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后,是否可以直接再次电镀??

楼主(2011-09-28):
现在遇到问题,,加工一片零件后,没有仔细检查,就拿去电镀,镀层位7微米的镍磷合金,电镀后发现,少一道加工工序,请问?再加工后,能否直接电镀,还是需要退镀后,再次电镀啊? 再则,退镀的费用一般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可以再镀的,如果表面没刮花的话,当然这样子再镀要清洗好,有可以会出现镀层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镀的,如果表面没刮花的话,当然这样子再镀要清洗好,有可以会出现镀层脱落

表面没刮花,,可以直接再镀吗??而不用退镀后再电镀。。

网友:
再电镀可能效果不大好!!!!!

网友:
洗掉镀层,表面打磨,清洗再电镀

网友:
只能退镀后重新电镀,电镀前表面处理一定要做好,不然影响镀后质量

网友B:
不影响尺寸的话,可以铣掉表面或打磨后再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尺寸的话,可以铣掉表面或打磨后再镀

好的,,谢谢各位,尺寸要求不严格,,零件结构也比较单位,铣掉镀层,重新镀了。。

网友C:
磨床磨掉就可以吧,费用应该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床磨掉就可以吧,费用应该不贵

已经在磨削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