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加载时发动机出现停机现象

楼主(2011-09-28):
我们有一台车载压缩机设备,设备的动力由汽车发动机提供。汽车发动机通过万向轴驱动变速箱,变速箱再驱动空气压缩机。现在出现了问题:当空压机加载时,发动机有停机现象。

请问除了发动机提供的功率不够会出现这种现象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想象?谢谢!

网友A:
作为新机来说,这就是典型的转矩曲线不匹配,空压机曲线比发动机的曲线高,到一个速度,自然就憋灭了,这是正常现象,你要先计算一下,必须匹配了,

已经用过的设备,匹配没什么大毛病,要检查发动机的调速,供油系统,这个,汽油机与柴油机完全不同,请针对发动机来玩,

国外这类设备有自动保护系统,你看一下是不是保护系统有问题,经常在这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现在积分和帖子数相等了,收支平衡了,哈

网友(点评):
下载扣的分和被加的分相等了,说明现在大侠下载的附件少了,或者是现在论坛里的帖子里有附件的不多了,这个有很多种可能,比如直接贴图的多了,pdf,dwg,doc文件的少了,占很多附件的书也少了等等,呵呵

网友(点评):
或者可以简单的说,上传图纸的少了

网友(点评):
下载的资料没有多少,有些是看人家的求助帖子,那个附件要花银子下载,

网友(点评):
嗯,说明求助帖子里的附件少了,可能就是详细讨论的少了,当然现在很多也是直接截图,呵呵

网友(点评):
受益匪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机来说,这就是典型的转矩曲线不匹配,空压机曲线比发动机的曲线高,到一个速度,自然就憋灭了,这是 ...

谢谢998老师的指点!国外的空压机,空压机曲线还没有反馈回来。拿到那个曲线后再请教您。

网友(点评):
998变老师了,确实很像老师。

网友(2015-05-02):
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