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数控车床加工冲棒,现用台湾的仪表车产量小不精确!

楼主(2011-09-28):
想买数控车床,加工HRC63以上的冲棒,批量生产,可行不?
是不是很费刀?一天车不出几支出来?

现在厂里都是用台湾的仪表车床车的。产量太小了,又不够精确。想升级一下。

网友:
这个硬度有点高,先解决刀具的问题吧,再来讨论是否要升级设备。

网友:
车子没问题  工艺重新编

网友:
这只硬度,车是没问题,关键是刀具,估计只能是CBn,或者Pcd刀具了

楼主:
用CBN刀具是不是很容易崩刀?一把刀寿命大概有多就呢?我想算算成本和不和算

网友A:
这不是随便什么床子都能车的吧?刀具只是一方面,车这么高硬度的工件首先机床本身刚度要好。主轴及其轴承的刚度,导轨、刀架刚度等等。一般车床是保证不了圆度和粗糙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随便什么床子都能车的吧?刀具只是一方面,车这么高硬度的工件首先机床本身刚度要好。主轴及其轴承的 ...

那应该选用什么牌子的数控好呢?

网友B: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一般的仪表数控   冲棒拿去做外贸产品的就有很多

网友:
听大家闲聊,就是我学习的过程,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一般的仪表数控   冲棒拿去做外贸产品的就有很多

你那边是用什么牌子的数控仪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边是用什么牌子的数控仪表?

凯恩帝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用重庆九源精机啊!!刚性好,性价比高!
刀具选好就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 309405549

网友C:
如果就是直线加工,没有弧面锥面建议还是用现在的仪表车,数控车要达到你这个精度成本不菲,效率可能更低。CBN的刀具现在国内很多做的了,成本不高。
如果批量很大,用自动车,论坛上有个叫六角车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效率很高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是直线加工,没有弧面锥面建议还是用现在的仪表车,数控车要达到你这个精度成本不菲,效率可能更低。 ...

有3个R角的。我现在考虑是不是用软料加工然后在淬火。不过这样工期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