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能不能切塑料板,然后加工金属的话有没有限制

楼主(2011-09-28):
对线切割了解不多,求助几个问题,线切割能不能切塑料板,然后我们目前有钼丝,貌似铝不能切,如果想加工铝,还有没有其他材料的线,求高人指点。

网友:
铝可以加工,我们有些零件就是这样做的,具体怎么做,就不清楚了。

网友:
能导电的都能线切割吧!

网友:
线切割的原理是电腐蚀好不,塑料板,哈。

网友:
线切割不能切塑料板,塑料板不导电,线切割只能加工导电材料

网友:
能导电的都能线切割,电火花

网友:
线切割只能加工导体的
塑料板是绝缘体

网友:
线切割可以加工铝材的。

网友:
塑料板的种类不同其性质也不同,部分塑料板可以用超声波或者激光切割,但线切割是绝对不能加工的。楼上都说得了,线切割其实是放电加工的其中一种。只是可以加工导电材料。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几位大侠的赐教,谢谢

网友:
想加工铝就得注意氧化的问题,加工液品质不好就容易产生氧化的现象,导致不能导电而无法线切割加工。

网友:
这样:你拿个电线接在电源上,另一头接在需要加工的工件上,手去摸,有电的话就可以加工,没电的就不可以加工···········别拍我

网友:
同意第四楼的观点,铝是肯定可以加工的.

网友:
能导电的都能加工,不能导电的塑料不能加工,线切割是把工件和正极相连,钼丝和负极相连,通过火法放电蚀除金属。

网友:
线切割可以加工铝材的,几乎导电的都能加工

网友:
为什么铝不可以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