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径150的轴有上下和任意角度偏摆运动,如何密封?

楼主(2011-09-28):
请教:
直径150的轴有上下和任意角度偏摆运动,如何密封?

主要是防止润滑油从轴上流下来,几乎没有压力,请问如何解决?
上下速度1000次来回,行程30mm,
最大偏摆角度3度。

请高手赐教!

谢谢!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确定的密封方法。

网友(2011-10-31):
有一种可以摆动的密封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但感觉用接触式或气密室密封应该可以

楼主:
我明天画一个草图给大家看看,再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