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下料剪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8):
现在我们要加工一根长条 4mm厚的板材 ,宽度才30 ,长度要3米 。
 选择什么方法呢? 剪板剪下来肯定是扭曲的, 数控冲下来 成本太大。

谁能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附近有水切割吗?试试去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啊,要求不高还是剪板机下料后简单较平下。再高要求就激光切割吧。不过我我估计你要求不会很高.4mm的铁板一般都是热轧板,本身就不平。量大的话,直接买钢带。

网友A:
4X30扁钢,应该可以买到啊

网友:
最好是纵剪料,或请人给纵剪,其它都不行,激光切这么窄的料,也要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X30扁钢,应该可以买到啊

恩 就是么 还是直接用扁钢了

网友:
4×30 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