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交叉孔哪个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1-09-28):
下面的图纸中D1.4孔的粗糙度为3.2,请教两个交叉孔哪个先加工比较好呢

网友A:
1.4的先加工。。。。。。。。。。。。。。。。。。。。。。。

网友(点评):
考虑到钻头会折断 应该先加工1.6的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零件,反正是先加工大孔的!

网友C:
先加工6.1的孔,在加工1.4,这样1.4的斜孔长度好控制。

网友(点评):
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意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6.1的孔,在加工1.4,这样1.4的斜孔长度好控制。

如果1.4的孔钻通的话,D1.4的钻头会不会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零件,反正是先加工大孔的!

你好,什么零件呀,看来可以借鉴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的先加工。。。。。。。。。。。。。。。。。。。。。。。

奥,为什么1.4的先加工

网友D:
看图上的比例我估计1.4的孔有70mm左右的深度吧,怎么钻的?电火花?想请教下。

网友E:
先做大孔,后做小孔,做小孔先的话大孔就难做了,另外小孔后做的话钻头不会断的

网友(点评):
先大后小,如果先钻小孔的话,在钻大孔的时候,由于大的钻头切削力比较大、有抖动,会把和小孔交叉的地方破坏掉。先钻大孔,再钻小孔的时候小钻头切削力比大钻头小,对交叉部位的破坏也小。应该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的比例我估计1.4的孔有70mm左右的深度吧,怎么钻的?电火花?想请教下。

专机钻这个孔啊,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做大孔,后做小孔,做小孔先的话大孔就难做了,另外小孔后做的话钻头不会断的

先做小孔的话大孔就难做了,可以说说理由吗

网友F:
先加工φ6。1的孔,再加工φ104的孔!

网友:
是1。4 的孔!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加工φ6。1的孔,再加工φ104的孔!

说说理由吧,为什么呢呵呵

网友G:
楼主如果采用一般加工方法的话可能只能先加工1.4的孔了,3.2的粗糙度要铰孔,先做大的话可能小孔就很困难了

网友F:
1。4的孔相对难加工,盲孔更难加工!但你6。1的孔可能要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如果采用一般加工方法的话可能只能先加工1.4的孔了,3.2的粗糙度要铰孔,先做大的话可能小孔就很困难了

这两个孔都订的枪钻,粗糙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的孔相对难加工,盲孔更难加工!但你6。1的孔可能要铰一下!

这两个孔都订的枪钻,粗糙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枪钻钻孔不太行,效果不好,效率也低!

网友(点评):
晕,你介绍下比枪钻加工更快,精度粗糙度更高的钻头吧。

网友:
先加工小孔比较好吧,如果先加工大孔那ф1.4的小钻头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枪钻钻孔不太行,效果不好,效率也低!

1.4的孔太长了,不用枪钻,没法啊

网友H:
先钻大孔,后钻小孔。交叉孔,以前做的多了。

网友I:
呜呜.我搞不了.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J:
不懂  来学习,望大师们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钻大孔,后钻小孔。交叉孔,以前做的多了。

一开始是这么订的,考虑到D1.4钻头钻通后,钻头会不会断,现在正考虑怎么干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这么订的,考虑到D1.4钻头钻通后,钻头会不会断,现在正考虑怎么干呢

小钻头要磨好,主切削刃附近的副切削刃也磨一下,这样要钻通的时候,就有点象是铣刀了,不容易断。当然钻通的时候要慢一点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小钻头要磨好,主切削刃附近的副切削刃也磨一下,这样要钻通的时候,就有点象是铣刀了,不容易断。当然 ...

多谢大师指点,大师是不是也做过类似的零件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大师是不是也做过类似的零件呢

是的,类似的活以前做过很多,各种交叉孔都做过。

网友(点评):
嗯 ,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也是这样 ,小孔的毛刺翻到大孔里面也好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类似的活以前做过很多,各种交叉孔都做过。

像这种又细又长的孔确实不好加工呀,方便告诉你们是那家公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呜呜.我搞不了.过来学习学习

都来学习学习吧,像这样的孔不太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懂  来学习,望大师们指导。

都来学习学习吧,像这样的孔不太好加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又细又长的孔确实不好加工呀,方便告诉你们是那家公司吗

我已经很多年没做了,最早是在国营企业,后来在德资企业做过,又在私营企业做过管理工作。现在开了个小作坊做磨加工。你们这个活,没有一定经验,做起来是有难度的。我是常州的,你在哪里?

网友K:
交叉孔一般来讲先做大孔再做小孔,像你这个情况也可以先做小孔,但要控制小孔深度,不可深过大孔的中心,如果过中心的话大孔就比较难钻了。

网友(点评):
感 觉 说 的 很 有 道 理,

网友L:
先钻小孔,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很多年没做了,最早是在国营企业,后来在德资企业做过,又在私营企业做过管理工作。现在开了个小作 ...

对,大师说的很有道理的,我在烟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已经很多年没做了,最早是在国营企业,后来在德资企业做过,又在私营企业做过管理工作。现在开了个小作 ...

大师,阅历很丰富,有很多地方希望大师多多指点,做机加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交叉孔一般来讲先做大孔再做小孔,像你这个情况也可以先做小孔,但要控制小孔深度,不可深过大孔的中心,如 ...

感觉长辈说的挺有道理的,冒昧问一句,长辈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钻小孔,应该没问题

奥,先钻小孔,说说你的看法吧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我希望各位大师说说加工这两个孔的看法,交流交流,互相学习学习吧,我这可不是做选择题呀,非此即彼,

网友M:
到底是先钻大孔,还是小孔!看来只有等楼主加工完之后再告诉我们吧!看哪个比较好

网友N:
从工艺来说应先加工小孔。原因有二:一是小孔难加工,即使中途钻头折断导致工件报废不至于消耗太多;二是如果先加工大孔,小孔则为长斜面通孔,在收尾交汇处受力不平衡,极易造成钻头折断。

网友(点评):
终于来了个理论的分析

网友O:
先小孔万一报废后面工序就省了呵呵

网友P:
这个用常规的加工方法,应该先加工小孔后大孔,主要是考虑小孔的加工难度及精度问题,如果用特殊设备加工(如电火花或专用设备),先加工哪个就无所谓了,只要保证尺寸精度要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长辈说的挺有道理的,冒昧问一句,长辈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以前和现在都是从事非标量检具和精密机械制造这类工作。

网友Q:
像这么小又这么长的孔很容易钻偏,如果是我做就先大后小,因为我觉得小孔钻后大孔很有可能在交叉处钻偏。交角很小,钻头不均匀切削的距离很长,对钻头的磨损也很大。

网友R:
先做大孔,好去毛刺一些。小孔看起来是斜的 ,做个工装就不斜了变成直孔了

网友:
先大后小 那是必须的 呵呵 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阅历很丰富,有很多地方希望大师多多指点,做机加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过奖了,有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帮忙。

网友S:
赞成42楼的说话,你那1.4的太小,交叉时钻头受力不平衡。做过类似的活,但我们后来换了个小铣刀来钻孔。

网友:
先小孔,后大孔。大钻头在经过小孔时已经有较长导向,相对于大钻头来说由于小孔的存在引起的切削不平衡可以承受;反之小钻头的承受力就差远了

网友:
虽然都引偏,但先加工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到底是先钻大孔,还是小孔!看来只有等楼主加工完之后再告诉我们吧!看哪个比较好

等待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工艺来说应先加工小孔。原因有二:一是小孔难加工,即使中途钻头折断导致工件报废不至于消耗太多;二是如 ...

分析的很有道理,在实际生产中,请问师傅你接触过类似的交叉孔的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用常规的加工方法,应该先加工小孔后大孔,主要是考虑小孔的加工难度及精度问题,如果用特殊设备加工( ...

用枪钻,专机加工这两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Q:
像这么小又这么长的孔很容易钻偏,如果是我做就先大后小,因为我觉得小孔钻后大孔很有可能在交叉处钻偏。交 ...

不好加工呀,孔太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先做大孔,好去毛刺一些。小孔看起来是斜的 ,做个工装就不斜了变成直孔了

恩,6.5°呢,让斜孔立起来就直了,呵呵,是有工装的,去毛刺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赞成42楼的说话,你那1.4的太小,交叉时钻头受力不平衡。做过类似的活,但我们后来换了个小铣刀来钻孔。

小铣刀的话,排屑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用两刃铣刀。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社友的帮助,这儿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呀,
预祝各位社友们国庆节快乐

网友T:
只有试过才知道,个人认为先小孔,因为以前上过当的。

网友U:
先做大孔,后做小孔,做小孔先的话大孔就难做了,这点问题找个机械老师傅都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V:
引用 网友H:
小钻头要磨好,主切削刃附近的副切削刃也磨一下,这样要钻通的时候,就有点象是铣刀了,不容易断。当然 ...

这个方法很好啊,可以是还一点不明白可以请教一下,钻床打自动还是手动吗,谢谢了

网友C:
我没考虑粗糙度的问题,我们有走水的轴承座,就是先打大的盲孔,在打小的斜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钻头要磨好,主切削刃附近的副切削刃也磨一下,这样要钻通的时候,就有点象是铣刀了,不容易断。当然 ...

还是有经验的说得比较在理。

网友W:
没做过这么小的交错孔,找了刀具资料参考参考.

网友X:
引用 楼主:
奥,为什么1.4的先加工

我同楼上一样,先小孔,可以解决毛刺问题
...

网友:
按照老师傅的说法这种零件一般都是先大后小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方法很好啊,可以是还一点不明白可以请教一下,钻床打自动还是手动吗,谢谢了

这么小的钻头,可以打2000转/分,所以钻起来很轻,勤排屑。冷却要充分,要通的时候慢一些。

网友Y:
我觉得想做小孔再做大孔

网友Z:
先用深孔钻钻6.1的孔,后在加工1.4的孔,1这样可以保证6.1的孔的位置度,2   1,4的孔角度可以保证,钻头在交叉的瞬间设备部好的话有可能断

网友:
引用 网友Z:
先用深孔钻钻6.1的孔,后在加工1.4的孔,1这样可以保证6.1的孔的位置度,2   1,4的孔角度可以保证,钻头在交 ...

6.1的孔精度和粗糙度所决定的,

网友:
我司的钻头是世界顶尖级别的钻头,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钨钢内冷钻头,最小的内冷钻头刃径可以加工到直径0.5mm,其余不带内冷最小能做到直径0.03大,最小精度达到0.002mm,可以根据不同材料的硬度配置不同系列的钻头,还有一系列专门为加工不锈钢设计的钻头,加工效率非常之快,但是我的钻头有个要求就是你所用的机床最好7000转数以上使用效率高,能达到一万多乃至更高的转数最好,加工速度你的想不到(德国品牌)。还有国外刀柄 夹头 拉丁(国产)等数控加工中心刀具,各位网友你们要是遇到直径小 深 材料硬 精度要求高的精密微孔我可以帮你们解决,厂家定制金刚石刀具,QQ2276625805联系方式13510812112

网友AA:
应该先钻大孔。小孔太长。可以去穿孔

网友AB:
我个人认为是先钻大的,再钻小的。
钻小的快通的时候慢点就可以了。。。。

网友AC:
先大孔吧,小孔没标深度啊,是加工中形成的确定深度。。。

网友AD:
很好啊,这里的学问很深奥啊,收获不少。

网友AE:
两个都用钻应该先钻小孔吧,两孔相贯面最长达到12.3,先钻了大孔,1.4的钻头难以加工了吧

网友:
应该先加工小孔。后钻大孔。先钻大孔小空没法打了肯定跑偏(如果用的钻头的话)

网友:
先钻小孔,在钻大孔。不然的话,在孔连接处小孔钻头易折断。

网友AF:
楼主 什么时候出结果啊    记得告诉我们结论哦

网友:
先小孔,后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只有试过才知道,个人认为先小孔,因为以前上过当的。

你们做过这样的交叉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先做大孔,后做小孔,做小孔先的话大孔就难做了,这点问题找个机械老师傅都知道该怎么做。

是这样啊,小孔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考虑粗糙度的问题,我们有走水的轴承座,就是先打大的盲孔,在打小的斜孔。

孔直径多大,深度具体有多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的比例我估计1.4的孔有70mm左右的深度吧,怎么钻的?电火花?想请教下。

是的,小孔有这么深,枪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做过这么小的交错孔,找了刀具资料参考参考.

谢谢你的的图片,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同楼上一样,先小孔,可以解决毛刺问题
...

先钻哪个孔,都会有毛刺吧,先小孔,毛刺会少一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想做小孔再做大孔

怎么感觉的啊,说说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Z:
先用深孔钻钻6.1的孔,后在加工1.4的孔,1这样可以保证6.1的孔的位置度,2   1,4的孔角度可以保证,钻头在交 ...

钻头在交叉的瞬间设备部好的话有可能断,用什么设备钻这个孔,钻头才不会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应该先钻大孔。小孔太长。可以去穿孔

"应该先钻大孔。小孔太长。可以去穿孔"
怎么穿孔呢?穿孔是怎么回事呀,第一次听说,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个人认为是先钻大的,再钻小的。
钻小的快通的时候慢点就可以了。。。。

和“qiuhongj”大师在26#说的一样,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先大孔吧,小孔没标深度啊,是加工中形成的确定深度。。。

晕,深度可以计算的,钻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很好啊,这里的学问很深奥啊,收获不少。

常来常来呀,学习学习啊

网友:
1,选择枪钻加工;2由于两个孔夹角较小应该先钻小孔;3小孔不能超过大孔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两个都用钻应该先钻小孔吧,两孔相贯面最长达到12.3,先钻了大孔,1.4的钻头难以加工了吧

“先钻了大孔,1.4的钻头难以加工了吧”你说的是考虑了什么因素,1.4的钻头难以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 什么时候出结果啊    记得告诉我们结论哦

呵呵,那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过这样的交叉孔吗

没有

网友:
可做的情况下,一定是先做大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钻大的,再钻小,,但1.4的也太小了点

网友:
理论上应先加工6.1,这样才能保证1.4孔的尺寸

网友:
个人认为从现实出发如果先大孔绝对很难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在交叉的瞬间设备部好的话有可能断,用什么设备钻这个孔,钻头才不会断呢

专机最好,用抛物线钻头。

网友:
一定要先钻小孔,如果先钻了大孔的话,小孔最后穿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再钻下去了,肯定会偏的,而且极易折断。但大钻头不一样,就算先有小孔它也能承受继续钻下去,而且有这么长的导向不会偏到哪去。

网友:
这个活类似于喷油器体。这个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工艺了。喷油器体都是用枪钻加工,先大后小。因为如果先小的,大孔会偏的很厉害。先大后小就没什么难度了,无非是最后还要加个清洗工艺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先打大孔,小孔用穿孔机穿也快,大约1小时吧

网友:
再看一下要是用钻头打小孔怕断可不可以打的留一点用穿孔机还没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的啊,说说原因吧

先做大孔在做小孔的话,在小孔贯穿大孔时的倾斜面积很大,我认为这时小钻头容易断。
如果先做小孔,大孔用枪钻去做会相对稳定,不容易骗摆。

网友Z:
大孔的粗糙度是1.6深度114.粗糙度怎么保证呀?你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都得考虑了,先加工大孔在加工小孔6,5度的角度容易保证。是批量加工还是单件加工?批量加工的话要考虑到员工操作的质量稳定性,

楼主:
在深孔钻床上先加工1.4的孔,加工中心+枪钻加工6.1的孔

网友AG:
个人意见先钻大孔   最后结果还请楼主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个人意见先钻大孔   最后结果还请楼主告诉大家

先在深孔钻床上加工的1.4的孔,后续工作还没验证呢

网友:
说到底其实哪个孔先加工都无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只不过是工艺和加工方法上有所区别罢了。

网友AG:
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请楼主回复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小孔万一报废后面工序就省了呵呵

这个思想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我认为应该先加工小孔,控制好深度不要超过大孔的中心轴,然后再加工大孔,在2孔交汇处大孔的加工速度要放慢这样大孔的垂直度比较有保证。

网友:
先加工大孔啊,一般小孔过大孔没事的,但大孔过小孔时就会卡钻头啊。很容断啊,当然这小孔不建议用钻头打啊,试试放电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先钻大孔   小孔但是太深了有点不好钻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先大后小加工

网友:
先大孔,后小孔。。。。。

网友AH:
还是等待楼主的实际工艺出来吧,非此即彼的争论也该有结果了,期待中

网友(2011-11-29):
1,选择枪钻加工;2由于两个孔夹角较小应该先钻小孔;3小孔不能超过大孔中心,赞成这种方法,加工大孔时排屑可以把小孔先堵住以免压力损失。

网友:
我感觉应该先打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请楼主回复一下结果

先枪钻加工的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还是等待楼主的实际工艺出来吧,非此即彼的争论也该有结果了,期待中

选择枪钻加工,先钻的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Z:
大孔的粗糙度是1.6深度114.粗糙度怎么保证呀?你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都得考虑了,先加工大孔在加工小孔6,5 ...

选择枪钻加工,先钻的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6.1的孔,在加工1.4,这样1.4的斜孔长度好控制。

这么长的斜孔用什么机器加工啊,这零件能用一台机完成吗?

网友:
先钻小孔 再钻打孔
若相反  小孔钻头会断掉

网友:
先做1.4的空,再做6.1的空

网友AI:
一般都是先大后小的吧。。。

网友:
我们碰到这种产品一般先加工大孔

网友:
先大后小。

网友:
好像  说先钻大孔后小孔的人多,分析的也很多,学习了,谢谢师傅们啊

网友:
为防止φ1.4钻头折断故先钻到位。后钻D6.1孔达图。

网友:
先加工1.4的孔,后加工1.4的孔钻头到最后可能会断,毛刺不好处理

网友:
先大后小。。。必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一般都是先大后小的吧。。。

这是一般情况下么?

网友:
高手哪去了  出来点评啊

网友AJ:
先加工小的1.4孔,在加工6.1孔,只是在加工6.1孔时讲究点,先用6.1短一点钻头达到,快于1.4孔交接处,在用小点钻头(5.0)打过于1.4交接处,在拿6.0硬质合金铣刀踩过于1.4孔交接处,最后用6.1钻头打完孔

网友AK:
6.1的孔钻头能钻出1.6的光洁度吗

网友:
先钻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6.1的孔钻头能钻出1.6的光洁度吗

                                                    6.1的枪钻能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先加工小的1.4孔,在加工6.1孔,只是在加工6.1孔时讲究点,先用6.1短一点钻头达到,快于1.4孔交接处,在用小 ...

                                 直接用枪钻就行,

网友:
先将6.1的孔打好,然后在铣床用分度头做好角度打孔,或用电火花打孔,用电火花打孔比较安全{1.4钻头那么长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