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CF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8):
车间有两台发那科0i-TC系统数控车,
        现在想把CF卡使用功能加锁,
                  哪位朋友知道它的参数如何能加密?
                                      再次谢谢了!

网友:
是想让CF卡不能在线加工还是不能传输数据?

楼主:
通过更改参数不能传输数据(不是更改通道4)
       麻烦2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更改参数不能传输数据(不是更改通道4)
       麻烦2楼一下!!!

如果不通过修改通道4,我也想不到其他方法了。

楼主:
亲门,期待正确的答案!

网友:
直接打开面板把CF卡的排线把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