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键槽,内壁出现小的台阶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28):
图纸如下,要铣长60mm,宽16mm的键槽,我的设备是立式铣床,要铣的工件厚度是35mm,我的刀长才30mm,所以我一面最多只能铣厚度30mm,剩下的5mm我反过来铣,但是我现在这样铣后出现内壁有台阶,请教这个35mm厚的键槽我要怎么铣,另外我只有这么长的刀。

网友:
刀具不变更有难度,要么你分层铣,不过那样就太慢了

网友A:
你这是腰形孔,不是键槽。你铣刀刃口是30,但你还有刀柄,所以35是可以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腰形孔,不是键槽。你铣刀刃口是30,但你还有刀柄,所以35是可以铣的!

我说的刀长30,是连刀柄了

网友B:
第一面的30mm你不会是一刀就铣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面的30mm你不会是一刀就铣出来的吧

第一面的30mm是分3刀铣的,一刀下去10mm,进给量30,顺铣

网友C:
你可以先划骊用钻头可以是4或5MM的钻两个定位孔两边都用这两个孔定位,再用铣刀铣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划骊用钻头可以是4或5MM的钻两个定位孔两边都用这两个孔定位,再用铣刀铣就可以搞定了 ...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

正解、、、、、、、、、、

网友D:
如果你的铣床精度够的话,产生台阶的原因是你翻个铣时,工件定位不准造成的,可以先铣出槽两端的16孔,然后用这两个孔定位铣两面,应该可以了,或者两端铣完16孔后,用小于16的铣刀,手工完成槽的连接部分就没有台阶了

网友: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刀具加长,别整些个没用的

网友:
先钻孔 反面按孔对刀就好了 OK

网友E:
换把刀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铣床精度够的话,产生台阶的原因是你翻个铣时,工件定位不准造成的,可以先铣出槽两端的16孔,然后 ...

这个方法可以是可以,不过就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把刀很难吗?

我只是想拓宽下思路,我自己也知道换把刀能把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你先把卖刀的揍一顿,16的铣刀连柄才30,卖刀的在玩你啊,要么楼主你就再愚弄我们?16两叶铣刀最少也要6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拓宽下思路,我自己也知道换把刀能把问题解决

     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你那不是键槽。拓展思绪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划骊用钻头可以是4或5MM的钻两个定位孔两边都用这两个孔定位,再用铣刀铣就可以搞定了 ...

这样的办法比较妥当.有了定位孔也节省了校调工件的时间.

网友:
我想以楼主的条件没有比这好的方法了,哈哈

网友:
你可以用加长刀铣啊。

网友:
楼主是在广集思路,大家讨论讨论还是有很多方法的,观摩中

网友:
个人观点这个问题太固执了,整个长点的刀具啥都搞定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