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焊接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8):
请高手解释一下图片中焊接符号的意思,谢谢

网友A:
第一张图下面那个焊缝符号似乎不规范,标准里没有,接近的是单边V形焊缝或带钝边单边V形焊缝,上面的圆弧是凹面符号
第二张是I形焊缝,焊缝表面凹陷
第三张左边的是角焊缝,长度30,间隔100,右边的似乎不规范,因为30(100)应该表在三角符号右边,那半个弧形应该也是凹面符号,但这处似乎不是角焊缝

我也是对着GB/T 324-2008 焊缝符号表示法来看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楼上的解说非常详细,第3个图中的半圆符号就是指焊接后的焊缝断面是半圆型的,另外图中后面尾缀上的135是指用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焊接。顺便问下这个是欧标的图纸吧。。。。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不过前两张后面尾缀都是“135相同处”,第三张的135应该也是吧?

网友:
应该是欧标的,以前我接触过意大利图纸标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解说非常详细,第3个图中的半圆符号就是指焊接后的焊缝断面是半圆型的,另外图中后面尾缀上的135是指 ...

可以查看 ISO 2553 焊接标注方法 和 ISO4063 焊接和相关工艺 工艺名称和参照代码

网友:
图纸的焊接要求应当向网友讲清楚为好,这两天这也在弄焊接标注问题,现买现卖。三角形标注为角焊缝,圆的标识为一周,135为非椭性气体保护焊,还有一个符号是缘缝焊接,只允许下陷。第一张图纸的焊接解答。感谢2楼的朋友的解答,我从中也学到了一些知识。还有一个就是焊道的高度尺寸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下面那个焊缝符号似乎不规范,标准里没有,接近的是单边V形焊缝或带钝边单边V形焊缝,上面的圆弧是 ...

多谢指导,最近正在学习相关知识,对焊接表示方法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