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双驱龙门式结构机床,请教

楼主(2011-09-28):
       各位好,有个问题想请教:
                     小弟最近换了家公司。之前在FOXCONN,从事电脑连接器设备的开发,而到新公司主要做的是龙门式结构的机床,小弟从来没接触过。

        看过公司之前的机台,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1.龙门式横梁,为什么一端是死连接(直接固定在板上),而另一端又是活连接(是连接在线性滑块上)。

         2.龙门式横梁如何定位,是一端打销钉定位,还是两头都打销钉定位。

                     麻烦做过这行的专家来指点下。

楼主:
我上传了个简图:
简图的左边是死连接,右边是连接在线性滑轨上,(棕色的就是线性滑轨,它的运动方向是左右动)

网友:
具体不了解,但看这个就是经典的简支梁的应用,另一端固定死了就不是静定结构,会有额外应力,因为两边的导轨不可能绝对平行,运行时就会"憋"住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如图表示的如果是龙门移动式机床的话整个横梁应该是前后移动,两边滑座各安装一个直线电机,构成双驱龙门移动框架结构

网友:
龙门高架横梁移动加工中心,横梁在左右墙体上做前后移动构成机床的X轴,横梁的驱动可以是直线电机、丝杠、齿轮齿条等均可以,但是都需要导轨作为支撑,若是用直线导轨的话,那直线导轨的滑块固定在横梁下端,其中左端一般是固定的,右端一般是螺钉直接将横梁与滑块连接固定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明白意思。它的作用主要是给两平行滑轨起到个间距补偿的作用。
另外还想问下,龙门结构的横梁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种跨度大的,温度变化敏感,要是两端固定,温度变化造成的变形,就能将你的机架顶烂掉,或者将你的横梁顶弯曲

你看大多是机床的导轨结构,尤其是有燕尾槽的,大多是这样布置的

网友(2017-01-05):
楼主你这种是龙门单驱的可以加我QQ3001155872

网友:
楼主这工作变化是好大

网友(2017-06-20):
大师,我想咨询你几个关于机床的问题,可以加我Q吗?95647252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