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车失圆,生产任务很紧急!

楼主(2011-09-28):
现有一台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立式车床,在加工过程中发现车出来的直径为1130的孔失圆0.18mm,后把平面轴承更换后发现失圆变为0.28mm,该紧固的地方都已经锁紧了,现在找不到原因,生产任务十分紧急。
急哪位高手给予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现象上看,还是轴承问题没有解决,

你车一个新活儿,车完先不要卸装卡,测量,看此时误差多大?这个反映床子的数据,卸下来再测量,看变形是多少,有些是零件的变形,床子解决不了。确定就是床子的问题,只能就近找个高手调一下,毛病没有多大,只是你自己调不出这个精度,论坛有人专门调床子,可以请一下,

网友:
车完先不要卸装夹,测量一下,如果已失园,那就是床子有问题。

网友:
我们厂有立车   今年刚上的     不过一半时间用来车平面   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拿下来测量工件是一样的失圆!

网友:
你在哪里的。估计你一下子搞不了的

网友:
什么产品,加工工艺,都说说

网友:
得找人修了。看样子楼主解决不了。
角轴承有精度,平面轴承也要精度,预紧力有要求,不是该紧了紧了就完了。

网友(点评):
哈哈,现在是一个替人家着急的时代,该说的说了,有时看人家再着急,也就没辙了,

网友:
不知道你是单柱还是双柱立车?你这钟情况应该是主轴径跳大,应该是双列圆柱磙子轴承的问题,再紧紧

网友:
找厂家过来,大修呗!

网友:
现象描述太简单。加工工件是什么样的?材质?切削参数?车床型号?假如您上医院看病,医生问:”哪儿不舒服?“,你只回答”肚子疼”,估计华佗也没辙。

网友:
夹紧力牢靠吗,多试几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