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侧面的两排孔,怎么加工最方便?

楼主(2011-09-29):
由于图纸比较大显示不清楚所以只能上传文件了。请大家谅解。请问这个零件侧面的两排孔,怎么加工最方便。

网友:
我靠,帮你看问题还得-3

网友(点评):
呵呵,图纸有点大,所以上传图片的话有点看不清楚,下面是我传的图片,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楼主:
a为正视图,aa为俯视图,aaaa为左视图。螺纹孔的位置度为0.3

网友:
没有什么特殊的,做一个夹具,钻吧!

网友:
应该不难啊,固定两点确定位置,活动第三点换取工件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为正视图,aa为俯视图,aaaa为左视图。螺纹孔的位置度为0.3

1米3的个头,零件较大,零件似乎是刹车毂,孔是用来固定内圈更耐磨的刹车片的。一般由钳工做这最后一道钻孔的工序。
由于精度要求不是很高,钻孔方法可以由钳工先划线、冲样冲眼,再上钻床钻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