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半径补偿在数控铣削加工中如何应用?请指教

楼主(2011-09-29):
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有时候用G42加补偿 程序就报警

楼主:
同一台机床 同一个程序 上次干就没事 下次 就有可能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机床是 大河的 1320

网友:
把刀路无形的放大数倍。想象成一条马路,而你就在这条马路的中心走。你的左手边就用G41(左刀补),你的右手边就用G42.你要往上跳跃“走”,就用G43(长度正补偿),你要趴下“走”就用G44(长度负补偿)。现在有专门的对刀仪长度补偿就很少用了。之后在刀补地址栏里输入对应的数据就可以了。(这个不知道就看说明书,没有说明书就拿着你的设备型号找成产厂家要。)你要是想一直走,不偏移的话就用G40.9 s" `7 e% c4 b2 T' T
  刀补报警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是过切。解决方法是减小退刀量。或者是不加刀补。第二是超行程。解决方法是......换设备。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好!很形象嘛

楼主:
谢谢了 我知道怎么加补偿 但是 同样情况上次 干 嘛事没有 下次可能就报警了 什么都没变啊 也不到底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