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的费用??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1-09-29):
深孔加工的费用??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工件外圆直径30MM,要钻一个孔径7MM的通孔,直线度0.6/米,工件长度500MM

加工数量10件

不知道加工这种零件一件要多少钱??????

深孔加工的费用每毫米是多少钱???????????

工件的材料是45号钢,包工包料

网友:
和多找几家对比下,每个地方价格都不一样

网友:
你是哪里,如果是宁波请找我一根大概100元加工费

网友(点评):
太黑了吧 一根100? 如果有长柄钻头 公司内部价格5元/根

楼主:
不知道普通45号钢的加工费用和45号调质料的加工费用差多少?????

楼主:
顶上去问问!!!!!!!!!!!

网友A:
7MM钻头,500长,直线度0.6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MM钻头,500长,直线度0.6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用枪钻也不行么?????????????????

网友:
等待学习  好像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