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加工中心用同一款系统,操作是完全一样的么?

楼主(2011-09-29):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要求教大家一下:
       2种不同的加工中心,用同一款系统,操作界面也一样,如果需要加工一个简单的模具(2个加工中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操作也完全一样的?

网友:
不一定,系统一样但有可能根据机床本身会有点参数不一样,

网友:
这个肯定不一样,因为每个机床生产厂家都有自己独有的使用方法,但大概的系统功能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在使用操作上会有不同

网友:
操作上肯定会不一样的

网友:
不一定,系统一样但有可能根据机床本身会有点参数不一样,机床厂不一样也不一样

网友:
区别不会太大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慢慢摸索!

网友:
机床操作面板会不一样~~但系统操作面板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系统操作面板是一样的,机床操作和厂家有关吧,还有参数设置不一样

网友:
都是M代码和G代码,就看机械本身的设定了。

网友:
                   大同小异

网友:
不一定,系统一样但有可能根据机床本身会有点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