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直径尺寸如何选择,如何计算?

楼主(2011-09-29):
轴的直径尺寸如何选择,如何计算?本人刚接触机械,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上有  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不是自己查,他连机械基础都不知道,轴上面有什么东西,尺寸,受力,整个周上面的结构和传动扭力,扭矩,这里要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有专门讲轴这块的,还需要计算,

网友(点评):
手册上讲的很清楚了,一般是能看清楚。

网友A: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学的,轴的最小尺寸只和它所传递的扭矩有关,因为轴的主要功能是传动,所以跟它所承受的弯矩相比,扭矩要大很多,上学时的公式方法是选材料,计算扭矩乘个安全系数,与额定扭矩相比,合格就行了,也可以反过来,根据你需要的扭矩,反过来计算出轴的最小直径,然后一级级往上推。

网友:
是的啊,你就要去按你的公式,想要达到什么性能来选择

网友:
轴的设计从受力分析的角度要考虑的因素是载荷压力、弯矩和扭矩。
从材料的角度要考虑的因素是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要与工况相吻合。
从配合的角度要考虑的因素是公差配合和表面光洁度。
从设计指标的角度要考虑的因素是轴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轴的寿命;轴的工艺性;轴的经济性等指标。
建议楼主还是学习一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轴的设计过程

楼主:
奥,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以前是学电的,现在改机械设计,真的是脑袋都大了

网友(点评):
学电为什么要改机械?电很吃香啊。

网友(点评):
主攻电,辅学机械就好了,最好不要反过来,要不很容易后悔的。

网友(点评):
对呀,我机械的都想改电。你怎么想搞机械了?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学的,轴的最小尺寸只和它所传递的扭矩有关,因为轴的主要功能是传动,所以跟它所承受的弯 ...

很好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A: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学的,轴的最小尺寸只和它所传递的扭矩有关,因为轴的主要功能是传动,所以跟它所承受的弯 ...

有些道理。但齿轮轴还是要算弯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