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2006在滚筋时老是出错

楼主(2011-09-29):
在使用CNCKAD2006在滚筋时,顺逆方向不能改变,而且凸凹老是弄错,有哪位高人知道程序的设置请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真郁闷啊~~~~~~

网友:
功能不少啊,能说说具体步骤吗?

网友:
那个功能是怎么使用的,能具体点吗?

网友A:
可以通过手工修改程序,让程序安自己的意愿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手工修改程序,让程序安自己的意愿走刀。

在CNCKAD,中将滚轮模具指定到工位后,使用连冲命令选择圆,出来的老是逆时针的路径,只好在生成的程序中修改,在程序中选择G02,G03,以及对应的初始角A值老是在凸凹选择上弄错。

网友(2014-07-11):
请留个联系方式或和我联系 QQ157832984

网友:
內孔與外型滾壓的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