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对焊机,接了一批零件,量大价格低

楼主(2011-09-29):
各位师傅:
由于我公司承揽了一批零件,价格给的不高,但是批量大,所以我们想用对焊的方法加工,由于需要对焊的一端买的现成的棒料,尺寸已达到图纸要求,且有同轴度0.2的要求,但是买了一台对焊机,制作了工装夹具后对焊出的工件同轴度大部分已超差,别没有超差的只占5%左右。

请教以下几点:

1.这种对焊机的对焊精度能否达到我们的要求?

2.工装我们已经过多次的调试,工装安装于机器上经测量,同轴度不超过0.05,但是为何对焊出差那么多?

3.如果是机器的导向精度达不到,我们想自己做一个,做成龙门式是否可行?

以下是我们购买的对焊机及想要改成龙门架式(简单示意一下,工装装卡大家不用考虑)

额定输入电压(V)

1~380

额定输入容量(KVA)

100

次级空载电压(V)

3.96-7.92

额定初级电流(A)

263

低碳钢最大焊接断面积(mm2)

1000

次级电压调节级数(级)

8

额定级(级)

第7级

额定负载持续率(%)

50

最大送料行程(mm)

30

冷却水耗量(公升/小时)

420

外形尺寸:长×宽×高(mm)

重量(Kg)

需要注意的是下端工件有一段比焊接处直径大,会不会影响其融化,现在Φ15杆出现不全融现象。

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请各位新手学会提问,学会描述问题。楼主是榜样!

网友A:
广东这边叫做碰焊机吧!这设备上下工装既然你说安装的没问题,那么上下2个工件不只是同轴,还要保持上下2个工件端面平行才能保证同轴度啊!否则焊接温度上来之后马上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东这边叫做碰焊机吧!这设备上下工装既然你说安装的没问题,那么上下2个工件不只是同轴,还要保持上下2个 ...

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如果工件要对接的两个端面不平行的话会导致轴不同心呢?这两个端面还真没有保证他绝对平行,我以为这种焊接方式由于是熔接嘛,一旦通电,接触处迅速高温熔化,两平面即使不平行,如果装夹使两轴同心的话,也不会影响他的同轴度呢。

网友(点评):
麻烦您做进一步介绍,是不是真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或者这个原因是造成同轴度差的一个方面。

网友A:
一旦通电也有压力啊!这设备不是气压的嘛!熔接时上模压下来2个工件端面不平行肯定会错位啊!调小气压焊接又容易出现假焊,你这是金属件焊接啊!

潜力股。 + 1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通电也有压力啊!这设备不是气压的嘛!熔接时上模压下来2个工件端面不平行肯定会错位啊!调小气压焊接又 ...

是手动的,手扳扳把,然后利用两个个铰链一个连杆转化成推得动作。导柱上有一个限位,然后细杆工件后面有一个定位,每根细杆长度都是一致的,另一个件是固定不动的进行焊接.因为我不太了解对焊这种工艺,是不是接触面如果不是很平行的话会影响焊接面的焊合啊?还望不耐其烦的继续受教啊。

网友:
老兄;手动的也一样需要用力压住杠杆,使上下2个工件端面接触再焊接。在用力压的过程中焊接工件端面的温度上升,如果不平行你说会不会偏呢?或者你把工件焊接的端面在车床车一下端面再试试,另外不知道你所做的夹具强度够不够。实践总能给出答案的。

潜力股。 + 1

网友(点评):
呵呵 ,多谢多谢,我按您说的再试一下。多谢指教。

网友:
指教谈不上,我以前做过碰焊机夹具,碰到过类似情况吧!谢谢老兄的加分哦!

楼主:
今天的辛苦总算没白费,下午试了300多件Φ10的,废品只产生了2件,看来对焊要达到0.2的同轴度是完全没问提的,个别的同轴度可达到0.1以内,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的辛苦总算没白费,下午试了300多件Φ10的,废品只产生了2件,看来对焊要达到0.2的同轴度是完全没问提的 ...

怎样做到的,能说说吗?

网友:
实践加思考做出来的,分享一下经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做到的,能说说吗?

因为我们采购的对焊机是一般的,价格5000元买的,所以他自身的导向精度不是很好,由于现在要忙些工作,稍后片刻,我把改造过程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