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少镙丝, 更坚固?

楼主(2011-09-29):
我们的柜子镙丝太多了,  如何更少镙丝,  更坚固?

我们机柜比较好安装,但是安装人员发现一个问题:

一其安装镙丝量达到了480个,是相当惊人的

我看了下结构,觉得对于联接的做法,非常简单 ,

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如何解决呢?请大家提供思路.      比如可以借鉴网络机柜的设计

大家一定有丰富的机柜设计经验.请大家多多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
帮忙还要自己掏银子,哪有像你这样的

网友:
可以多用接插的结构。。。。。

网友:
不拆卸的话,可以用铆钉拉铆。

网友:
无铆钉铆接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板式家具的连接方式比如宜家,插扣,开槽,凹凸等等

网友:
想看下还得扣积分,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不拆卸的话,可用tox铆接。

网友A:
连接的方式有很多,你看看你用的台式电脑的主机机箱那样的插接方式,还有也可以在钣金上多加一道加强筋或者多一道折弯来增加强度,就可以减少螺栓的数量了

楼主:
非常对不起大家

我想改掉扣分的方式,找不到入口,还请指教,我立即改

另,我们是用电动起子上的,我觉得镙丝刀比铆钉还快呢

网友:
最好贴个图片,大家看的清楚!

网友:
这还扣分,图表达的不清晰,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想看图 ,又的下载,哎、、、  积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对不起大家

我想改掉扣分的方式,找不到入口,还请指教,我立即改

直接把图纸转成图片格式,链接到上面就好了,大家积分来的都不容易,能省就省啊!

网友:
看不到图,。。试着把钣金件合并,减少零件数量。

网友:
要扣分我就不看了,楼主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的方式有很多,你看看你用的台式电脑的主机机箱那样的插接方式,还有也可以在钣金上多加一道加强筋或者 ...

学习了,正好也遇到类似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先上图,懒的下载.无法回答.

网友(2011-12-12):
做成凹凸相互交叉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节省得多

网友(2012-01-17):
没预览图吗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2012-02-20):
下载参考下,谢谢,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网友:
无铆钉铆接可以看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