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螺纹环规或塞规?

楼主(2011-09-29):
具体哪个标准有相应的规定,如何检测螺纹环规或塞规呢?

网友:
看看标准有的规定,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看看里面的内容是否包括我想知道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精度!!一般用气动量仪

补充内容 (2011-10-4 16:33):
气动量仪可以测出环规的值,使用的塞规可以最大接触环规

网友(点评):
和气动量仪有什么关系?

网友:
螺纹塞规可以用三针检测法
螺纹环规的检测需要更高精度的螺纹通止规。通端通,止端止即为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