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1-09-29):
我们公司有款壳体设备,要求是导电(电磁屏蔽),耐磨,美观,不知道什么表面处理能够达到。
硬质阳极氧化貌似是不导电的,好像只有化学氧化才能导电,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硬质的化学氧化。

求高人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求指点啊~~!!在线等高人

网友:
阳极氧化后不导电,我们产品也有你说的屏蔽问题。我们的做法是把接触部分的氧化层再加工一下,去掉氧化层。

网友:
导电的地方局部化学氧化行不行,我们就这么干过。先阳极氧化,回来把需要导电的那部分磨掉再化学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