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时,一刀车下去面却不平---请教

楼主(2011-09-29):
我们新购一台数控车床CYK360,在机加工(材料铝件)车一端面时,一刀车下去为什么面会不平?差0.22MM 。

说明:外圆为80,壁厚为5,中心有一圆孔外径为20,壁厚为5。

网友:
既然是新购得机床,那么机床的主轴回转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因此,问题很有可能是夹紧力太大,造成零件变形,产生端面误差。

网友:
   先看装卡  要装正,再看大托板有没有间隙 在中托板X走刀过程中,震动偏移,再看中托板间隙,调整镶条,要和旋转中心垂直。

网友:
估计是装夹变形或定位不准问题,再烂的机床也不会80mm就差0.22。

网友:
搞一厚钢板车下,看平面能差多少,你就会明白。

网友A:
云机的人去调了没,端面不平应该是X轴的镶条松了,可以紧紧看,不行就让云机的去修

网友:
检查主轴、工装,新设备需要调试一下。

网友:
新买的机床   可以找售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机的人去调了没,端面不平应该是X轴的镶条松了,可以紧紧看,不行就让云机的去修

谢谢,单边差30丝。和售后联系了。还没过来。

网友:
主轴的镶条紧一下还有中拖板的锁紧镙丝,在中拖板的后面的下方。在机床的靠里边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