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齿轮,硬度达不到要求,请教

楼主(2011-09-29):
现有40Cr齿坯一批,出车后,经调质处理后硬度达不到要求。
重新拿同样的齿坯仅进行淬火处理发现此时硬度仍然达不到要求。
请各位帮我分析以下是什么原因。

该材料经光谱分析各化学元素含量达标,还有其它什么原因?诸位有没有碰到过或哪边比较专业我可以请教,谢谢!

网友:
我不是热处理专业人士。说法不一定准确。按常规40Cr的调质处理,如果热处理工艺正确,一般不会出现问题。调制:就是淬火后再高温回火。40Cr淬火是不能用水冷却的。

楼主:
谢谢,不过我们现在是按照正常的热处理工艺进行的,原来也没问题的。

网友:
材料会不会是水货哦!另外,我以前接触的40CR做齿轮的厂家他们只在齿轮外轮廓做高频处理就完事了。

网友:
检验一下材料成分,看原料合格不合格,再往下分析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渗碳,看效果什么样?

网友:
通常说来,成分决定组织,组织决定性能。
现在假定成分没问题,那就是组织有问题。决定组织形态的最重要因素是温度,依据是CCT和TTT,归根到底还是温度。所以,检查温控系统。在保证温控系统正常的情况下,水淬样品打硬度;如果还不行,看金相。

网友:
啥子哦。40Cr还渗碳啊  碳含量够淬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