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漆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29):
本人现在有一个关于金属烤漆的问题,表面是压铸铝合金加电泳,外表面喷烤漆后表面结合力很差。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为什么电泳了还要去烤漆,我知道烤漆前要凌化处理才能烤漆,我以前公司有的连见是电泳漆,有的是烤漆

网友:
我也觉得电泳了还烤漆干什么,想要再处理铝合金表面可以选择阳极氧化,什么颜色都行

网友(点评):
同意大侠说的。电泳后还要烤漆干什么? 电泳也可以做各种颜色。 阳极氧化也可以做各种颜色。 不知楼主有什么特殊需要

网友:
首先要检查电泳的附着力,划百格,膜厚确认没有问题后, 再去做喷漆工序.
检查一下你的前处理过程及处理药剂,油漆和溶剂的品质.

网友A:
压铸铝合金电泳以后为什么要再喷漆.因为客户对产品有耐腐蚀要求,产品表面要求亚光.
电泳做完以后,表面的状态是亮光,要做半亚光价格就会高,很难做到亚光.
结合上喷漆就可以做到表面亚光的效果.
相当于双层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铝合金电泳以后为什么要再喷漆.因为客户对产品有耐腐蚀要求,产品表面要求亚光.
电泳做完以后,表面的状 ...

原来如此。又学到点新东西了

楼主:
首先压铸铝合金是不可以氧化的,我们的表面要求是大红烤漆,但我们的油漆一值做不到这个效果,初看底漆跟电泳可以结合,好像面漆跟底漆没有结合力,是不是这个油漆配备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电泳漆和后续表面烤漆之间的亲和力问题,建议和油漆制造商探讨一下。

网友:
是电泳漆和油漆的匹配不合理,请找这两个厂家进行调整,前提是你的工艺没问题。

网友:
电泳后没必要烤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