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零件,需求量很大.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快又可节省成本?

楼主(2011-09-29):
紧固件厂商或是机械高人来看下....
如下图零件,需求量很大.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快又可节省成本...
谢谢...

网友A: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分成两部分,机加工完后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精铸后在做一下抛光处理,可以吗

网友(点评):
能保证公差吗?精铸的公差是0.5m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分成两部分,机加工完后焊接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是±0.05的公差

楼主:
我在考虑:1、精铸+机加工.2、冷镦+机加工
那种更更节省成本,效率更高....

网友:
精铸加机加工比较靠谱,也可以考虑分两个加工做摆搭模焊接,精密尺寸焊后加工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是的。考虑下成本看看...

网友B:
赞同用冷镦+机加的方案

网友(点评):
厂家不好找啊?算下来一天的产量就是好几万啊?

楼主:
1、精铸+机加工.
2、冷镦+机加工
那种会更好呢?

网友C:
第一套方案比较好,是大批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套方案比较好,是大批量加工!

不知材料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解答下....
谢谢了..

楼主:
那位可以加工的,请把联系方式邮箱短消息给我.
我会联系你的..

网友:
5楼的意见我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用冷镦+机加的方案

找一下标准件厂家,应该可以做的。我以前在一家做冷镦的厂家去做过,六角螺帽冷镦,材料还是耐高温合金的。

网友(点评):
恩,您说的是的.谢谢了....